[技术讨论] 求推荐一款高速施密特触发器

楼主(2021-03-10):
要求功能与NE555差不多,但速度要求高一些,能有30ns,最好10ns的输出速度,NE555都上100了;最好有一路正相一路反相输出

网友A:
74HC系列电路可用

网友B:
安世   74LVC2G14GW, 双施密特触发器,  驱动 30pF 负载 < 5nS @ 5V  -40 ~ +125°C, ¥0.25,  力创商城有

tyw
@六方晶碳 :6个smt反向器不够你用吗,哈哈
是我写错了,原意是输出两路是相互反相的,就是一路正相一路反相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世   74LVC2G14GW, 双施密特触发器,  驱动 30pF 负载 < 5nS @ 5V  -40 ~ +125°C, ¥0.25,  力创商城 ...

参数可以,非门不好,我还得再次反相

网友C:
74HC14,1毛多钱一片,巨香。

网友B:
互补输出,用六施密特反相芯片,有个小问题是输出 略微 不同步。  速度满足 10nS 以下的六施密特芯片:Ti 的 SN74LVC14ADR(最高电压只能到 3.3V)、 部分 ac、VHC 规格的 也速度足够
   如果在乎同步问题,可以考虑一片双施密特触发器,加一片 单 D 触发器 -- 比如安森美的 NL17SZ74, 这样输出可以基本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世   74LVC2G14GW, 双施密特触发器,  驱动 30pF 负载 < 5nS @ 5V  -40 ~ +125°C, ¥0.25,  力创商城 ...

买了74LVC2G07,07是正相输出的;74LVC2G14把一路输出连接到另一类输入,的确就可以实现我要的一路正相一路反相输出(这个只是以后想到备用)
还买了74LVC1G07与74LVC1G14,这个是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