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定位器的信号处理能力

楼主(2021-03-10):
阀门定位器的信号处理能力

  阀门定位器常用于各个领域,但在不同的领域我们选用不同的定位器。所以在我们了解了环境之后,我们可以根据需要的性能来选择合适的发射机,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呢?然后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阀门定位器的信号处理能力

  (1)是否可以正反作用转换

  可以使用阀门定位器的正反作用转换功能,例如,要把一个“信号增加→阀门关"的方式改为“信号增加→阀门开"的方式。

  (2)是否可以“分程”

  具备“分程”功能就意味着阀门定位器只对输入信号的某个范围有响应。因此,如果能“分程”的话,就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只用一个输入信号实现先后控制两台或多台调节阀。

  2.阀门定位器的精度

  在理想情况下,对应某一输入信号,调节阀的内件每次都应准确地定位在所要求的位置,而不管行程的方向或者调节阀的内件承受多大的负载。

  3.阀门定位器的零点和量程

  (1)量程和零点的标定两者是相互独立还是相互影响。

  如果相互影响,则量程和零点的调校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为了便于逐步地达到准确的设定,这是需要调校人员必须对这两个参数进行反复调整。

  (2)方便

  有很多人说是不是不用打开盒盖就可以完成零点和量程,但咋进行这一步操作的时候就需要注意:有的时候为了避免不正确的操作,这种随意就可以进行调校的方式需要被禁止。

  (3)稳定性

  如果量程和零点容易随着输入压力、时间、温度或振动的变化而产生漂移的话,为确保调节阀的行程动作准确无误,那么阀门定位器就需要经常地被重新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