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红外线额温枪(测温仪)方案开发

楼主(2021-03-10):
价格: 元
  额温枪(红外线测温仪)针对量测人体额温基准设计,使用非常简单、方便。1秒可准确测温,无镭射点,免除对眼睛之潜在伤害,不需接触人体皮肤,避免交叉感染,一键测温,排查流感。

  一、红外线额温枪方案参数:

  测量方式:非接触式

  测量方式:3cm~5cm

  测量范围:32.0℃~43.0℃(89.6°F~109.4°F)

  测量时间:<2S

  分辨率:0.1℃(0.1°F)

  操作环境:16℃~50℃(60.8°F~122°F),湿度≤85%不凝结

  运输储存环境:0℃~50℃(32°F~122°F),湿度≤85%

  电源:DC 3.0V(2节AAA 7号电池)

  电量显示:电池电量低提示

  显示单位:摄氏度(℃)/华摄氏度(°F)

  自动关机:约20秒(无操作)

  二、红外线额温枪方案结构

  红外温度传感器:用于采集人体/物体的温度,红外额温枪一般距离额头1~3cm处进行测量,采集到的数据经过信号放大电路进行放大,信号放大电路是可选项。

  MCU微处理器:接受红外温度传感器的数据进行处理,对于模拟式的传感器,需要添加A/D转换电路,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再给MCU处理;对于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给MCU进行处理。

  按键模块:用于模式切换,测量物体,测量额头,测量颈部等模式切换,按键可以自定义,可以做开机键,系统复位键等。

  LCD显示屏:MCU控制,用于对温度数据的显示。

  蜂鸣器:报警模块,MCU设置正常的温度区间,如35~37.3℃,超过上限或者低于下限,进行蜂鸣器报警,温度过低或过高均不正常。

  晶振电路:用于MCU微处理的时钟,提供震荡源。

  电池:电池是整个系统的主电源,因为额温枪的便携性,必定是电池供电,电池供电的产品,最重要的是低功耗,在不工作时,系统需要进入睡眠模式,以达到更低的耗电,延长电池寿命。

  电源管理:红外温度传感器,显示屏,蜂鸣器等模块的供电电压不一定相同,电池需要转换为合适的电压值给各模块供电,当然,也可以用可充电电池,加入充电电路。

  三、红外额温枪方案原理

  任何物体在高于绝对零度(-273℃)以上时都会向外发出红外线,额温枪通过传感器接收红外线,得出感应温度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