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VDIN的如何使用

楼主(2021-03-10):
大家好!

楼主:
我最近在用HC32L130/136画一个测试板,这个芯片的电源我看支持2.5v~5v,需要lvdin0~lvdin2来控制,这个没有看见对应的管脚输入,是不是软件上的设置呢?或者就是芯片内部自适应呢?

网友A:
可以参看各芯片的例程和手册或者咨询代理FA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近在用HC32L130/136画一个测试板,这个芯片的电源我看支持2.5v~5v,需要lvdin0~lvdin2来控制,这个没有 ...

LVD_CR中可选LVD监测来源 source_s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D_CR中可选LVD监测来源 source_sel。

非常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下软件,里面有个结构体,source_sel:2bit......这个我理解就是软件开发的时候配置好与实际电压一致就行了

网友B:
选择内部电源来,比较适合

网友C:
用户手册没有写吗

网友D:
必须要有硬件连接吧

网友E:
LVD_CR中如何设定呢

网友F:
手册上怎么定义的啊

网友G:
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啊

网友H:
有介绍他有自适应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