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新手拟用MM32,请教前辈

楼主(2021-03-10):
大家好,现在有个项目打算用MM32F103VCT6.有几个问题请教下,谢谢!
1、J-flash 最新版v6.98a,对这个芯片未提供支持,如果要烧录是否只能买灵动的MM32-LINK?
2、MM32-LINK如果不做脱机下载,是否就无需连接BOOT0引脚?
3、芯片的o版、n版怎么区分?现在买到的是哪个版本?区别在哪里?官网找不到
4、文档上写可以运行到96Mhz,但我们采购说代理商方面称不能超过72Mhz,搞的有点不敢用了
5、MM32-LINK的正经购买渠道在哪里?

网友A:
QQ群文件里有J-flash补丁文件下载

网友B:
J-link也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群文件里有J-flash补丁文件下载

谢谢!!请问群号码?我在本版没有搜索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群号码?我在本版没有搜索到

直接qq群搜索就好啦,用jlink也是可以下载的,不一定非要MM32-LINK。

网友D:
我感觉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只要是对单片机比较熟悉的,就都没有问题的。上手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