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目前货量充足的芯片

楼主(2021-03-10):
各位大哥好,如题,之前用的stm32,后面缺货涨价,找了兆易gd32,现在gd32也是全面缺货了,现在还有什么芯片是货源充足点的吗。
我这边芯片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三路串口,5路adc,外部中断这些都很常见的。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网友A:
去立创商城搜,收到现货就买上够用量,只有如此了。我买了两板GD32F303VC,短期就用它了

网友B:
瑞萨RA2E1系列

网友C:
我只有用STC的产品还能正常,比较幸运。
三路串口,5路adc,外部中断,转STC吧,有4个串口的。

网友D:
今天在立创商城看了下产品上用的STC8A单片机竟然没涨价,多亏选型时将PIC换成了STC,当时怕老特搞事,以后不好买芯片,考虑权衡下换了STC,现在看来是明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立创商城搜,收到现货就买上够用量,只有如此了。我买了两板GD32F303VC,短期就用它了 ...

gd的我们找了代理商,年前都签了合同,替代f103rc系列的,结果搞到现在都没给发货

楼主:
瑞萨的以前汽车电子行业有接触过,也有遇到芯片断供替代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有用STC的产品还能正常,比较幸运。
三路串口,5路adc,外部中断,转STC吧,有4个串口的。 ...

这样吗,您用的是哪款啊?stc是51的核吧,不知道仿真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在立创商城看了下产品上用的STC8A单片机竟然没涨价,多亏选型时将PIC换成了STC,当时怕老特搞事,以后不 ...

我看好多人都换stc了,这个stc到时候不会也断供吧

楼主:
好像就一款48pin的有货,另外两款没货。如果现在改设计,改电路,改程序。。后面还要测试验证,代价真的好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就一款48pin的有货,另外两款没货。如果现在改设计,改电路,改程序。。后面还要测试验证,代价真的好 ...

周期时间太长,还是等着ST价格回归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周期时间太长,还是等着ST价格回归正常吧

很煎熬啊,现在不是就这个芯片涨价,还有一款网络hub芯片也是缺货,好像什么芯片都在缺货。。脑壳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吗,您用的是哪款啊?stc是51的核吧,不知道仿真行不行

STC的是51核,STC8系列同频下是老51的10倍速度了,可仿真。

网友F:
可以试试新唐,NUC029系列的。M0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