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的8位MCU清看门狗的指令是什么呢?

楼主(2021-03-10):
KF的8位MCU清看门狗的指令是什么呢?

网友A:
官网的资料上,是否有写,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按照KEIL的来做吧。

网友B:
这个就要看官方的手册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要看官方的手册勒?

找到了_CLWDT()

网友C:
_CLWDT()
前两位是clear的意思。后面是看门狗WDT,一般单片机的清狗指令都会做成宏指令

网友D:
上面这个应该是头文件种定义的宏。

网友E:
看看手册就能解决的 加油

网友F:
这个应该仔细看下手册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