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请教AT32F407VCT6 驱动DP83848 问题!

楼主(2021-03-10):
我用AT32F407VCT6直接焊接到107VCT6板子上,以太网程序不能直接运行,看硬件管脚好像是兼容的,估计应该是软件问题导致的。我之前的107板子的以太网接口芯片是DP83848  采用RMII方式,利用CPU输出50MHZ给 DP83848提供的, 程序是在雅特力官方提供的HTTP网页服务器例程上改的, 有搞过的,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先谢了。

请问解决了吗?可以QQ联系吗1213434654
请问解决了吗?可以QQ联系吗121343454

网友A:
以太网程序不能直接运行
——有具体问题现象吗?建议先debug看看,代码是卡在哪里了

网友B:
这个肯定不能直接用的,软件配置要修改。

网友C:
50Mhz 是否OK?  PHY 物理地址有没有区别?建议用DM9162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Mhz 是否OK?  PHY 物理地址有没有区别?建议用DM9162

雅特力官方的例程是从CPU提供25MHZ给接口芯片的,我修改为50MHZ了,但还是不行。我之前的107板子就是CPU提供50MHZ给DP83848的。PHY地址程序里面是0X01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ST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ST的芯片?

不行,软件要改的。

网友E:
dm91 有要改个寄存器地址 今天改了下DP838448的网口,奇葩的是 用了网口 MC0分频50M,再想分分频给USB 48M就不行了,只能USB 用内部时钟了,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F:
可以的 ,usb用内部48M hsi时钟,然后开启A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