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utochips评测】Part3:QT上位机设计

楼主:
1.介绍
上一篇说明了Demo的设计方案,今天这一篇就专门来写一个上位机,主要分为数据显示和数据通信部分,同时通过波形图显示出当时的速度,同时还需要设计一下与下位机的通信协议,这个只做一个简单的设计,因为通信的内容不多,所以采用简单的方案。
2.界面设计
对电机的主要设计四个按钮【开始】、【停止】、【正转】和【反转】,同时有一个滑杆用于控制速度,速度波形图采用QWT插件中的【QwtPlot】控件,如下图1所示。

图1

界面设计完成如下图2所示。

图2

这里创建一个类来对串口进行扫描,这样就可以动态的选择插入的串口设备了,代码如下所示。
//默认构造
SerialPortList::SerialPortList()
{
    timer = new QTimer;
    scanCycleMs = 1000;
    oldPortStringList.clear();
    connect(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onTimeOut()));
}

//自定义扫描周期构造
SerialPortList::SerialPortList(quint16 CycleMs)
{
    timer = new QTimer;
    scanCycleMs = CycleMs;
    oldPortStringList.clear();
    connect(timer, SIGNAL(timeout()), this, SLOT(onTimeOut()));
}

SerialPortList::~SerialPortList()
{
    delete timer;
}

//开始扫描
void SerialPortList::ScanStart()
{
    timer->stop();
    timer->start(scanCycleMs);
}

//停止扫描
void SerialPortList::ScanStop(){
    timer->stop();
}

//周期扫描服务
void SerialPortList::onTimeOut(){

    QStringList newPortStringList;
    //搜索串口
    foreach (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 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if DEBUG_INFOR_EN
        qDebug() << "Name        : " << info.portName();
        qDebug() << "Description : " << info.description();
        qDebug() << "Manufacturer: " << info.manufacturer();
      #endif
      newPortStringList += info.portName();
    }

    //更新旧的串口列表
    if(newPortStringList.size() != oldPortStringList.size())
    {
        oldPortStringList = newPortStringList;
        emit onNewSerialPort(oldPortStringList);
    }
}
然后创建自定义的串口扫描类,再添加上串口通信对象,同时绑定串口接收信号槽,最后设置一下波形图的上下限,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serial = new QSerialPort;   //声明对象
    curve = new QwtPlotCurve();

    portList = new SerialPortList(200); //创建串口数据
    QObject::connect(portList, SIGNAL(onNewSerialPort(QStringList)), this, SLOT(onNewPortList(QStringList)));

    QObject::connect(serial,SIGNAL(readyRead()), this, SLOT(SerialReadData()),Qt::UniqueConnection);  //绑定串口接收服务信号槽

    ui->qwtPlot->setAxisScale(QwtPlot::xBottom, 0, 100);
    ui->qwtPlot->setAxisScale(QwtPlot::yLeft, 0, 100);

    portList->ScanStart();  //开始串口扫描
}
最后实现按钮发送字符串,接收串口过来的数据即可,接收的处理函数如下所示。
/*
    0~100:速度
    255:反转
    254:正转
    253:停止
    252:开始
*/
void MainWindow::SerialReadData()
{
    QByteArray readArray = serial->readAll();
    quint8 readInt = quint8(readArray.at(0));
    if(readInt <= 100)   //小于100是速度
    {
        ui->lblMotorSpeed->setText(QString::number(readInt, 10) + "km/h");
        xdata.append(xdata.size()+1);
        ydata.append(readInt);
        curve->setSamples(xdata,ydata);
        curve->attach(ui->qwtPlot);
        ui->qwtPlot->replot();
    }
    else if(readInt == 252)
    {
        ui->lblMotorState->setText("开始");
    }
    else if(readInt == 253)
    {
        ui->lblMotorState->setText("停止");
    }
    else if(readInt == 254)
    {
        ui->lblMotorDirection->setText("正转");
    }
    else if(readInt == 255)
    {
        ui->lblMotorDirection->setText("反转");
    }
}
发送的就根据协议进行发送即可,运行后的界面如下图3所示。

图3

接收一定数据后的波形图如下图4和图5所示。

图4
图5

3.总结
上位机基本可以说是完成了,就剩下位机的程序+联调了,上位机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设计好了,给大家录一个视频看看,分享一下上位机的程序,不过需要安装QWT插件,大家自行百度哈,如果真的需要安装教程,我后面出一个,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哈!
下位机程序:

网友A(2021-03-10):
可以自动检测断开和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检测断开和连接吗?

这目前个程序不能,不过也容易做。

网友B:
厉害了吖,电机运行过程不能仿真,通过上位机实时检测很不错

网友C:
回复看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果然是上位机的专家这么轻松的就做出一个软件了

网友E:
这个太棒了,标记一下,收藏。

网友F:
代码内容看不懂,但是代码的编码风格很规范,可读性好。

网友G:
感觉停棒的,不知道C#能不能做出来,最近在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停棒的,不知道C#能不能做出来,最近在啃

C#肯定可以的!

网友H:
只会一点C#

网友I:
怎么约定的通信协议吗

网友J:
这个是画图吗

网友K:
串口的控件是哪个?

网友L:
QT是高端,跨平台的程序了。

网友M:
波形图是控件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动检测断开和连接吗?

热插拔吗?

网友O:
这个是不是使用python也可以实现的?

网友E(2021-04-09):
这个设计的太美妙了,不错的,感觉版本的。

网友P:
这个做的太棒了,期待楼主有更好的作品出现。

网友Q:
感谢楼主的分享,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R:
不错,接DEMO板是吗

网友S(2021-07-23):
容易操作码?

网友S:
需要画图,吗?

网友T:
过程中运行参数都列示出来,更好!

网友U(2022-12-27):
思路清晰,过程明了详细,实现效果真不错

网友:
QT这么复杂的吗?

网友V:
使用的是哪个图形化控件

网友V:
QT上位机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W:
这个不是能够图形化开发的吗?

网友X:
QT和MFC相比,开发效率咋样?

网友Y(2023-02-02):
QT上位机支持串口的吗?

网友Z:
这个QT是c++的 教程,有点难度。

网友AA:
QwtPlot是波形显示的吗?

网友AB:
怎么实现波形的放大和缩小呢?

网友AC:
如何绘制相关的坐标?对应的坐标怎么显示

网友AD:
这个QT设计难吗

网友AE:
是不是python可以做qt的显示呢

网友AF:
这个QwtPlot是否支持自动缩放?

网友AG:
是否可以实现波形的显示呢?

网友AH:
比C#稍微麻烦点,还有些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