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136芯片的晶振采用内部的,外部高速或者低速晶振?

楼主(2021-03-10):
如题,
我目前想用这个芯片pwm控制电机+usart通信功能,及几个gpio口,计划用内部晶振节约成本
谁用过,根据这个需求,哪位大佬推荐一下时钟晶振,多谢

网友A:
问用内部晶振的话是找推荐的板子吗

网友B:
内部晶振高一点更好,可以选高的。

网友C:
你可以选择内部晶振,我感觉只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都可以使用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主要看你自己的需求啊

网友E:
最好用有源晶振

网友F:
精度够的话 倒是可以

网友G:
需要多大的频率啊

网友H:
pwm控制电机 稳定性不好保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