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小信号模型

楼主(2021-03-10):
一般电路设计对于三极管的状态计算下基极电流,根据手册β值或者估一下β值,计算集电极电流,由此计算Vce,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该也就确定了,至于输入输出阻抗根据电路基本也能计算个大概。请问各位大佬,什么场合下是要必须分析三级管的小信号模型的?

网友A:
小信号模型通常用于线性分析,这时电路的直流偏置已经确定。小信号分析是在一定的直流偏置前提下所做的线性近似分析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模型通常用于线性分析,这时电路的直流偏置已经确定。小信号分析是在一定的直流偏置前提下所做的线性 ...

感谢答疑!
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对于非线性区或者直流信号只需要用Q点计算三极管工作状态就可以了。对于交流信号输入且需要对交流信号线性放大的时候(工作在线性区),需要计算交流信号的放大倍数,即Δy/Δx,这时候就需要使用小信号模型来就算了。
因为三极管要工作在线性区,所以Ie很小,至于小信号模型电流有多小,教材上在写rbe计算公式的时候,说明了公式的使用范围,即了0.1mA<Ie<5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答疑!
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对于非线性区或者直流信号只需要用Q点计算三极管工作状态就可以了。对于交 ...

“三极管要工作在线性区”通常是指放大区,近似认为Ic正比于Ib。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其Ie未必很小,这要看三极管的偏置。通常所说的“小信号”是指信号变化较小,使得其减去直流偏置后可近似认为电路是线性的,这样就可以采用线性近似分析。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线性的,只是采用线性分析后所导致的误差可以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