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Zxx

楼主(2021-03-10):
各位大神,GD32F450Zxx这块芯片,在芯片选型手册上看到是有TFT-LCD接口的,但是为什么在Datasheet里面没有找到TLI_R0和TLI_R1,这两个功能的引脚呢?很期待带大神们回复,谢谢!

网友A:
用"查找"功能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查找"功能搜

大神您好!
我用的芯片是GD32450Z系列的,在datasheet里面还是没找到该功能。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好像这个系列芯片只支持RGB5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
我用的芯片是GD32450Z系列的,在datasheet里面还是没找到该功能。
谢谢您的回复! ...

看红色框里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
我用的芯片是GD32450Z系列的,在datasheet里面还是没找到该功能。
谢谢您的回复! ...

TLI_R0和TLI_R1只分配给了PH2和PH3,只有176脚的封装才有这两个管脚。
144PIN的封装用RGB565就行了。

网友C:
解释的太详细了

楼主:
嗯嗯   用RGB565就好

楼主:
电路设计到一半突然发现PA4管脚,TLI_VSYNC和DCI_HSYNC功能冲突,意思是二者只能取其一,就挺悲催的

网友D:
本身自带这个接口吗

网友E:
有些型号支持 有些不支持

网友F: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
哪一种用起来更简便啊

网友H:
需求的引脚数目是相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