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工程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问题

楼主(2021-03-10):
最近尝试把工程从STM32F107迁移到GD32f107, 在IAR工程中把Device替换为GD32后download & debug 时下载失败,提示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脚是兼容的吗

网友B:
还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移植工作

网友C:
是不是flash大小不一样啊

网友D:
是不是还需要配置啥啊

网友E:
单独修改目标芯片是不行的

网友F(2025-05-30):
Flash Loader不匹配?

网友F:
IAR工程中的设备配置、Flash Loader路径或设置可能未正确更新以支持GD32。

网友G:
硬件不兼容?

网友H:
在IAR工程中选择了与GD32F107兼容的Flash Loader。

网友I:
更新IAR工程配置,检查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