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子负载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11):
电子负载主要配合完成电源产品动态响应测试,动态响应是电源的一个最重要指标。
什么是动态响应?楼主可以看一下TI任何一个电源芯片的数据手册。

网友B:
恒功率、恒压、恒流、恒电阻4种基本模式。
更有母线反向馈电的电子负载,这个一般应该在大功率领域,能把仿真负载电阻上面的功耗逆变到电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 直流电子负载相关专辑 32册 127.9M ◆〓 2015.08.22 更新

多谢 T叔的资料就是这么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功率、恒压、恒流、恒电阻4种基本模式。
更有母线反向馈电的电子负载,这个一般应该在大功率领域,能把仿 ...

谢谢

网友D:
我以前设计过大功率电子负载,
就是无源功率器件,串联大功率MOS管或者IGBT之类,作为外界电源的负载。由弱电部分检测输入电压、负载电流,
根据需要控制功率管的开通状态,达到用户设定的参数。

功率器件+功率管+电压检测+电流检测,这是核心。
控制方式都是CPU的事,比如:
恒流控制,用户可设定电压下跌门限、放电电流,到门限告警、关断。
恒功率控制,用户设定放电功率,负载以此参数进行放电。
等等。

其他人机界面、放电量统计、时间长度、外界电源的电压下跌曲线,都是辅助功能。
可以自己往上加。

功率器件用的是PTC,功率大,发红外光,无明火。普遍用于电加热的场合,比如可制热的空调,卫生间的浴霸。
当然要配上风扇。
PTC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比较大,所以要实时动态监测电压、电流,并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设计过大功率电子负载,
就是无源功率器件,串联大功率MOS管或者IGBT之类,作为外界电源的负载。由弱 ...

请问电子负载的原理是什么,不采用单片机的话好设计和DIY吗?

网友E:
电子负载,简单说,就是用一个功率管代替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电子负载的原理是什么,不采用单片机的话好设计和DIY吗?

原理在7层说得很清楚了。

不用CPU的话,纯硬件实现起来很难,而且性能不好。

如果只用一两个,直接去淘宝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在7层说得很清楚了。

不用CPU的话,纯硬件实现起来很难,而且性能不好。

好的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