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子爱好者科普运放指标之一----输出短路电流Isc

楼主(2021-03-11):
论坛上有些电子爱好者朋友,居然不知道运放的输出电流能力是看手册上哪个指标的。
不知道也就罢了,可以谦虚的学习或询问,但是人家非得发表**,这是数百个反面教材之一:

实际上普通电工,略微想一想,就知道输出电流什么时候最大,以及这个最大值的意义,但是有人想 了好几天,仍旧是百思不得其姐: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纯粹是智力问题了。

下面专门给这位朋友科普一下,Isc的由来及作用。

楼主:
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逛其它论坛,我一直感觉自己懂的太少了,我看别人都比我聪明。
但是唯独和本版面的一些朋友交流,我才能发现我原来懂的还不少,一种智商优越感,跃然涌上心头
这种自我陶醉的感觉,在其它论坛以及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

这种良好的智商优越感,是我准备花半个小时时间科普的动力之一。

既然谈的是运放输出电流,很明显要研究运放的输出级电路,简图如下:

楼主:
这里有必要说清楚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级联放大器的增益,是每一级的增益之积,于是这意味着,我想要更多的增益,只需要把很多的增益级,级联起来即可,理论上想要多大的增益,就能有多少。

于是问题来了:对于一个实际的运算放大器,其增益的极限,受制于什么因素????????

楼主:
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大多数人会误以为是稳定性、频率补偿等,而实际上受制于芯片的热反馈稳定性!!!!

一个电路的稳定性,不单单是频率稳定,热反馈同样会造成稳定性问题。

对于正常的运放,其输入-输出特性类似于下图中的粉色曲线:

而芯片温度高到一定程度,此时的特性曲线会变成上图中的蓝色曲线,同志们看清楚了,此时曲线已有类似于负阻的特性 了,电路是不稳定的。

楼主:
关于功率管或者芯片的热模型,用电气类比的原理图如下:

图中的电流源P表示功耗,TA表示环境温度,R为热阻。

上面这个类比非常常见,一般书上都有,此处略去100字,花点时间讲讲一般书上说不到的东西。

管子或芯片为何会烧毁??用专业术语讲为何会热失控????

下图是A类放大器的热反馈示意图:

这个图我不想细画,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既然热反馈也是反馈系统,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不稳定的问题,这个不稳定的后果就热失控,然后烧东西。
具体分析和电路理论中的负反馈,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符号以及符号的意义不同罢了。

楼主:
有上面这些知识背景以后,我们可以言归正传了。

根据这个电气类比模型:

我们推知下图中两个管子的温度,取决于环境温度TA、管子的功耗Pd、以及热阻!

如果给定芯片或管子的封装,那么热阻就确定 了,于是管子的最大功耗,只与环境温度TA有关。于是在给定温度范围内,例如0°--85℃,管子功耗必定有个极限值,超出此值,管子大概率会因热失控而烧掉。

由于管子的功耗=电压✖电流,由于电源电压一般是定值,这就意味着必须限制最大电流,才能防止管子烧掉。

于是这里就有一个最大输出电流问题。

那么什么条件下,运放的输出电流最大???
我们想一想就能猜出,输出连接到电源上的时候。

瞎猜是不行的,我们下面来个证明:

如上图所示,一般情况下,电阻RE是远小于负阻电阻RL 的,所以我们近似推出在信号的正半周,管子T1导通,此时管子上的功耗Pd的表达式。

楼主:
功耗表达式有了,于是利用大一高等数学里的知识,求极值:

这里求出来的Io+,就是最大功耗时,对应的输出电流!!!这个值比较关键特殊,所以用个特殊的符号IO+表示。

由IO+的表达式可知,最大输出电流和负载RL有关,而且负载电阻越小,IO+越大。这里可以根据Io+的表达式,退至在IO+一定的情况下,对应的最小负载电阻RL的表达式。

另外,把IO+的表达式代入Pd表达式,得到最大功耗表达式为:

Pdmax=V+^2/4RL

此时对应的最小负载电阻RL=V+^2/4Pdmax

楼主:
如果运放输出短路到地,此时的输出电流为Pdmax/V+,大多数运放都会设计专门的限流保护电路,使得运放输出电流不超过此值,这就是运放的输出短路电流Isc!

网友A:
你觉得HWM会不明白Isc的由来?人家压根不是质疑“短路”或者“Isc”的意义,而是质疑“用运放输出短路条件下的Isc来计算运放非短路输出时输出电压的范围”的意义,

楼主:
现在论坛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

扫一眼标题,一个感兴趣的帖子也没有。

包括TI模拟论坛版面也是:

对于电子书下载,我天天发愁的是:现在电脑里的电子书,即便一天看12个小时,看50年也看不完!!!
如果看到网上还有铺天盖地,到处都是电子书,我就更愁了-----想要我100年也看不完?

这本书1000多页,我走马观花翻了一遍,就是2个多月。

所以现在人的苦恼,不是没有书看,而是书太多,看不完!
论坛的烦恼是:大多数人扫一眼标题,鼠标就移到屏幕右上方的×上面去了。

网友A:
对于给定的负载,要知道输出范围,查看 Output Swing vs Load Resistance 图表才是正道,光看Isc是片面的,

HWM
确实如此,通常数据表中还会给出输出电压摆幅的简要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给定的负载,要知道输出范围,查看 Output Swing vs Load Resistance 图表才是正道,光看Isc是片面的, ...

你来晚了,跑人屁股后去了。

@HWM :这个图,连范冰冰都没有!
HWM
这图,连Isc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来晚了,跑人屁股后去了。

网友B:
这两个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