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I2C 转4-20mA DAC芯片:GP8302

楼主(2021-03-11):
介绍:
GP8302是一款DAC芯片,以I2C为接口。GP8302通过I2C数据输入转换成0/4-20mA电流输出。GP8302内置一路12BIT DAC,输出电流线性误差<0.1%。
适合应用与各类仪表、工业控制器等产品。

特点:
  • I2C转0/4-20mA
  • GP8302分辨率:12 BIT
  • 输出电流线性误差 <0.1%
  • 电源电压:10V - 40V
  • 功耗:<2mA
  • 启动时间:<2ms
  • 工作温度:-40°C to 85°C(125°C)
  • 曲线数据:I2C输入电流输出(100点)

我这边有个需求水面液位测试 回传pLC,可以用这颗吗?

网友A:
这个芯片什么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什么价?

请加微信18717889288询问,谢谢!

网友B:
请把规格书发上来啊。想要推广就到处发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规格书发上来啊。想要推广就到处发规格书。

已添加,感谢提醒

网友C:
如果楼主芯片仍然要加PMOS管Q1及外围电路,还不如用I2C普通DAC芯片,加PMOS管恒流电路。 楼主芯片方案与DAC加恒流源比较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后面这个方案设计更方便灵活,外围电路与楼主芯片也相差无几。不知楼主芯片有啥特点,有何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芯片仍然要加PMOS管Q1及外围电路,还不如用I2C普通DAC芯片,加PMOS管恒流电路。 楼主芯片方案与DAC ...

您所提出的电流源方案无法做到共地,使用场景受限,并且如果您要用这个方案,我们也有这种共源型的方案,至少可以把DAC和运放集成在同一个芯片内部。

对。“至少可以把DAC和运放集成在同一个芯片内部。”————这个还行。如果能把输出MOS管电路集成在一起更好。

网友E(2021-09-27):
0-20mA 和 4-20mA 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F:
8302 有alarm 接口吗?

网友:
这个可以实现共地的电流输出吗?有方案发出来参考一下

网友G:
系统的散热保护怎样实现的?

网友H:
这个是系列产品吗?如果需要PWM输入,是否有其他产品?

网友I:
了解过这家公司做的几款芯片,做0-10V、4-20mA之类模拟量转换思路还是可以的,比自己用分立元件搭方便多了。
唯一的问题是不可替代性,自己用分立元件搭的话不用担心某个器件无法采购,而用他的芯片来做的话就无法替代了。
如果这家公司能确保长久供应的话那应该没啥问题,否则万一断供之类的真没辙,只能改板子了。

网友J:
输出电流线误差多少

网友K:
可以通过电路设计, 实现输出电流翻倍吗? 比如实现0-40mA的输出?

网友L:
请问芯片的Alarm脚, 我不需要报警功能, 可否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