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dspic30f的PWM,如何实现阶梯波

楼主:
想利用30f4012的PWM实现阶梯波形如图,那位做过醍醐灌顶一下
这种波形用带PWM功能的51可以实现吗?

网友A(2021-03-11):
不管什么波,只要在需要的时间输出需要的电压就行。
例如,PWM+RC滤波可作为DAC,
若PWM频率20KHz,经10K电阻、0.1uF电容滤波,输出0%占空比持续10ms,输出10%占空比持续10ms,输出20%占空比持续10ms....
看起来就像阶梯波了。

网友B:
只要你的波形的频率可以达到51的要求,就可以达到,区别在于软件的设计上。

网友C:
本人没有做过这个

网友D:
得看是多高的频率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频率是多少

网友F:
关键看频率

网友G:
一个幅值  一个频率而已

网友H:
在想要实现的时候,输出对应的电压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I(点评):
你好,我是刚学习PIC单片机的小白,遇到一些困难可以向你请教吗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H:
在想要实现的时候,输出对应的电压就可以了。没有问题的。

你好我是刚学习PIC的小白,遇到问题可以向你请教吗

网友J:
定时器实现的吗

网友K:
PWM怎么实现呢

网友L:
你用的应该是DAC输出吧

网友M:
阶梯波形比较不错。

网友N:
时间间隔是多少呢

网友O:
51单片机不一定能实现的。

网友P:
需要实现多大频率的PWM呢

网友Q:
阶梯波形必须使用DAC的

网友R:
带PWM功能?

网友S:
阶梯不能使用电平实现的。

网友T:
主要看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