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驱动rgb565和rgb888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GD32方50在(144脚)能驱动rgb565.GD32F450I(176脚)既能驱动rgb65又能驱动rgb888,
1.目前我想选用GD32F450Z(144脚),
2.我现有的屏是一个LVDSDE 竖屏分辨率为480*1280.查了资料GD32最大能驱动1028*768的分辨率,
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用GD32F450Z驱动rgb565,然后使用RGB565转LVDS芯片,接入lvds屏,那么GD32F450能不能驱动这个液晶屏,因为两者分辨率上有点区别,(而且我这个是竖屏到时候需要将字符翻转)

楼主:
上面单片机写错了汉字,是gd32f450

网友A(2021-04-22):
屏的分辨率超过了MCU的控制范围,是驱动不了的;
加个RA8889与LVDS的接口转换IC才可以,MCU还可以选便宜点的,也可以做出动画或播视频等的很炫的显示效果。

网友B(2021-10-02):
可以的.不过你需要设计成32位宽的s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