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火大的要是,焊个FPC24P摄像头座子,怎么就这么难呢~

楼主(2021-03-11):
今天看到F429板子的摄像头个FPC24P接口好像有点接触不良,就想把它重新贴一下。结果,就贴不回去。
到底哪个坑货发明的这个座子啊,座子上折弯上段一直连锡,怎么弄,也弄不好。这边也没有焊锡膏。
越弄越烦,越烦越弄,跟魔怔了一样。结果板上铜箔掉了。
把我气得,直接把开发板扔垃圾桶了。娘的,以后再也不捣鼓这些难贴的的了。
为啥老是情不自禁的手贱呢。真要狠狠扇自己几下~

网友A:
,怎么就那么想笑呢。。

网友B:
FPC座子比LQFP的IC难焊,更不要尝试用无铅锡丝焊接!

我就是,哎,重新买过锡

网友C:
这个东西不难焊呢。最主要是要有趁手的工具,合适的焊锡丝、松香等

网友D:
还是技术和工具的问题。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
越急噪越焊不好

网友E:
只要掌握方法,FPC比LQFP好焊多了:
1-先用烙铁和焊锡丝把焊盘涂一遍,抹平。此时每个焊盘上应该有薄薄一层锡和残留的黏黏的助焊剂(松香)
2-用湿海绵把烙铁头焊锡擦干净,擦亮。没有湿海绵的话,用纸巾折叠打湿擦一下也可以的
3-把FPC连接器放上去,对准,然后用镊子或其它坚硬平整的物体压住FPC连接器,稍用力。
4-用擦干净的烙铁头对准FPC引脚与PCB焊盘的交接处轻轻压一下,此时你应该能看到FPC引脚与PCB焊盘之间缝隙一下子被融化的焊锡填满。可以一次压1个引脚,也可以一次压多个;不需要也不能中途加焊锡。

网友F:
听楼主这么一说,忽然发现自己的焊接技术还可以
焊接,一靠技术,二靠工具。

网友G:
焊这个座子完全没问题

拍照技术有问题

网友H:
上完锡  热风枪吹吹就差不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FPC座子比LQFP的IC难焊,更不要尝试用无铅锡丝焊接!

反了吧,要用有铅锡。

网友J:
哈哈,给了你一个换开发板的理由

网友K:
热风枪是不可能用热风枪的,这辈子不可能用热风枪的,

0.4pith的BTB座子,我照样拿烙铁焊,

网友L:
搞技术不能燥,燥的时候就应该停下来

网友M:
锡膏+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