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4固件库使用AC6编译 编译通过 有警告

楼主(2021-03-11):
GD32f4固件库  keil工程使用的AC5  编译USB CDC例程的时候   没什么问题
但是ac5编译很慢啊  于是换成AC6  AC6编译弹出两个警告   左看又看没问题啊    提示修饰符编译被忽略
弄了很久也想不通为什么    有没有大神指导原因的?

代码:
void *usb_rxfifo_read (usb_core_regs *usb_regs, uint8_t *dest_buf, uint16_t byte_count)
{
     uint32_t word_count = (byte_count + 3U) / 4U;
    __IO uint32_t *fifo = usb_regs->DFIFO[0];

    while (word_count-- > 0U) {
        *( __packed uint32_t *)dest_buf = *fifo;

        dest_buf += 4U;
    }

    return ((void *)dest_buf);
}

编译警告:
../../../../../Firmware/GD32F4xx_usb_library/driver/Source/drv_usb_core.c(225): warning: '__packed__' attribute ignored when parsing type [-Wignored-attributes]
        *fifo = *((__packed uint32_t *)src_buf);
                   ^~~~~~~~
../inc/usb_conf.h(184):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
../../../../../Firmware/GD32F4xx_usb_library/driver/Source/drv_usb_core.c(247): warning: '__packed__' attribute ignored when parsing type [-Wignored-attributes]
        *( __packed uint32_t *)dest_buf = *fifo;
           ^~~~~~~~
../inc/usb_conf.h(184): note: expanded from macro '__packed'
        #define __packed __attribute__((__packed__))
                                        ^~~~~~~~~~

网友A:
ARMCC6的语法有变化,把__packed关键字替换为__unalign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CC6的语法有变化,把__packed关键字替换为__unaligned

万分感谢,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找到一个AC5  AC6的对比文档   但是和你这个不同  还是用的packed。  所以一直卡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源太少了!  我找的keil官网的https://www.keil.com/appnotes/files/apnt_298.pdf   这个文档  里面也是packed   就没有怀疑这个修饰词变了
大神,  文档哪里能找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找到一个AC5  AC6的对比文档   但是和你这个不同  还是用的packed。  所 ...

Keil自带的文档里就有

网友B:
我是直接把这个函数重写了,不用__packed关键词。

网友C:
语法不对吧,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自带的文档里就有

感谢了  之前一直用IAR   现在才用KEIL  不是很熟悉  还不知道这里可以看文档    我还去官网找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把这个函数重写了,不用__packed关键词。

我也想过重写  但是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原因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语法不对吧,二楼正解。

对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重写  但是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原因找到

原因就是AC6不支持__packed关键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就是AC6不支持__packed关键词了。

恩  换关键词

网友D:
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源确实很少

网友E: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啊

网友F:
这俩关键字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G:
为什么编译会很慢呢

网友H:
只有一种固件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