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电源与太阳能电池板能兼容吗

楼主(2021-03-11):
外部电源:POE电源=12V,DC电源适配器=19V, 太阳能电池板Vmp=18V;
用带有MPPT功能的BUCK-BOOST电源管理芯片用于给12V锂电池充电,设置MPPT电压为12V左右。
这种方案可行吗?有没有什么风险?

网友A:
试一下吧,试一下又没什么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吧,试一下又没什么风险

哈哈,有推荐的芯片吗?我看TI上面的型号都是要MCU来管理的。有没有直接用反馈电阻就行的升降压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有推荐的芯片吗?我看TI上面的型号都是要MCU来管理的。有没有直接用反馈电阻就行的升降压芯片? ...

用MCU是为了最大功率点跟踪,不是简单的降压,如果只为了降压,随便找一个降压芯片都可以,不过看你的应用,电源功率也不大,也不用太计较转换效率,我看257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