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关于加速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首先说明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群里有10个人,根据经验,这10个人中至少有一半以上会问一个相同的问题,这里假设是5个,于是5人中每人问一次,同样的问题我要回答5次,占用我的时间为5t,你们花的时间为0
而如果我发帖说过这个问题了,你们每人没事的时候看一眼(对相关问题有个印象就行,将来用到后回来好找),这样我们每人只需花时间为t

总体来看,如果我发的帖子你们不看,对比你们随便看一眼,我要多花时间为4t!!
这样一来,我要疲于回答相同的问题,其它事情必定会受干扰。而且相同的问题说太多遍,感觉到不想说了。

所以我希望你们没事的时候来扫一眼我的帖子,这样大家的效率都是最高的。

听大神们一席话,胜过楞读一篓子书,不过当然,还得先有点基础才行。

楼主:
关于加速电容,百度上帖子成堆的,内容基本雷同:

这些**都有一个致命伤--------机械地背诵结论,没能有理有据地说清整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我们下面对此做个补充说明。

楼主:
从某个角度来说,玩模拟电路就是玩模型的,有了模型就能用数学工具计算出结果。

但是这些**都避而不谈模型,所以大多数人即便能记住结论,也是有困惑的。

而这个问题牵扯到的模型,恰恰是本科教材不说的:

如果读者不熟悉这个模型,对三极管的认识就是流控电流源IC=β IB,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理解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的,铁定是背诵结论的。

楼主:
一旦有了模型,那么剩下的就是玩《电路分析基础》的套路了:

根据上式,常规的选择RC=tao的目的,非常明了,就是让两个指数项相互抵消,此时输出电流ic接近理想的阶跃波形。

同时,如果RC大于或小于tao,输出波形如何,上图也给出结果了。

楼主:
稍微了解一下模型,然后动手稍微推导一下,,这样学习是最高效的。

反之,如果不懂模型,直接背诵百度上这些长篇累牍的**,你一定会很痛苦的!!!

这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楼主:
电工区域分布:

其中男性占85%,女性占15%

网友A:
米勒平台有关系吧

网友B:
三极管参数中,有  最高震荡频率,到了这频率, 功率增益 就降至 1 ,无法放大及震荡了,加速电容可不需加速到这程度。

网友B:
这 RC 的作用,
在开关电路中,是 加速,
在线性电路中,是 相位补偿或交流通道。

网友C:
加速电容

楼主:
详细地从头推导一遍,起码3个小时,不想码这么久的字了。

吃力不讨好,别折腾了。

网友B:
跟  流(或压)控电流源 其实 无关宏旨,加速是,容,针对的是 存贮效应与寄生参数。

楼主:
12楼的文档,全力躲避谈论晶体管模型,转而详细研究全通RC网络,问题难度立马下降100倍。

这个文档是教材上RC网络分析,配上示波器波形,貌似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实际上是弄巧成拙。

如上图所示,前面的信号源用戴维南等效表示,这才能代表实际情形,所以此时的示波器上波形,根本不能是理论分析的理想结果,电路图中的A点波形就已经失真了,是指数律波形,输出也不再是理想的阶跃波形。

倘若再仔细看看波形细节,就会发现这些波形实际上是手工画的:

工程电路分析,应该先研究理想情形(例如上文的RC全通),再研究实际情形(信号源和负载的影响等),小文中只研究理想情形,需要拓展补充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B:
跟  流(或压)控电流源  无关宏旨,这不过是有源器件的共性,
提速电容 所针对的,是 存贮效应与寄生参数,这是半导体器件的性能的制约因素。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楼的文档,全力躲避谈论晶体管模型,转而详细研究全通RC网络,问题难度立马下降100倍。

电容是外来电荷,存贮是自己的载流子,两码事!!
BJT ,那文档描绘的只能是 发射结的寄生电容,无法表达  存贮效应,内文亦未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