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40.00元(功能说明)
[在线研讨会] 【已结束】在线研讨会:太阳诱电的电感器选型方法,...

楼主(2021-03-11):
大家好,2021 年 3 月 23 日,将举办在线研讨会,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下面给大家介绍本期的主要内容 ↓↓↓

>>简介:
主 题: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选型方法,种类,特征以及电感器新产品介绍》

演讲人:

计歆 先生

演讲人简介:

计歆,现任职于太阳诱电(上海)电子贸易有限公司车载&新事业推进部主任,主要负责被动器件MLCC 电感 铝电解电容等所有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和销售工作。

会议时间:

网友:
会议简介:
电感器在电子电路中的使用非常广泛,太阳诱电的电感器从原材料开始进行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研讨会将介绍可能不为大家所熟悉的电感器的选型方法,以及各种电感器的种类和特征。此外,也将介绍太阳诱电的新产品。

>>会议时间:
2021 年 3 月 23 日,上午 10:00 准时参会,观看
严伟 先生的精彩演讲。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seminar.21ic.com/meeting_test?mirror_id=0&meeting_id=346(2021 年 3 月 23 日 上午 10:00:00 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现场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除了这些,在线研讨会还有最新玩法——打赏呦,快来围观吧 ↓ ↓ ↓

快仔细看下面细则:
1、把您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提问截图(问题需要审核通过),回复到本帖,凭有效截图参与打赏,
截图回帖的时间需在 2021 年 3 月 23 日 中午12:00之前,超过中午12点的回帖,不参与打赏

【截图示例】电脑全屏截图即可,需要看到研讨会名字及您的用户名。不然无法判定是否参加本次研讨会,不能打赏。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明显“水”的凑数提问将不打赏~)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提供更多的最新的行业动态,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参与吧。
链接地址:https://seminar.21ic.com/meeting_test?mirror_id=0&meeting_id=346
,参与问卷调查也有可能获得惊喜呦。

@火星国务卿 :下一场等你
有事情忘记参加了,也是醉了

网友A:
抢个好位子!

网友B:
先做个记号
谢谢

网友C:
请问太阳诱电的意思是啥啊 是一种太阳能的获取方式吗 还是就是单纯的公司的名字啊

网友D:
必须参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太阳诱电的意思是啥啊 是一种太阳能的获取方式吗 还是就是单纯的公司的名字啊 ...

不错,公司名而已!

网友E:
太阳诱电确是个好名称,大气,霸气,鲜明,醒目!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的直流电阻、温升电流在一个什么水平?

专家回复:直流电阻、温升电流等规格麻烦请参考我司选型网站 :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earcherMain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是否也有带屏蔽的规格品种?

专家回复:有的,请登陆TY-COMS进行电感选型。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pecificationSearcher?SR2=MP%2CLM&cid=L&u=M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的价格怎么样?有没有数据手册之类的

专家回复:太阳诱电的电感器的价格怎么样?---请您和我们营业所销售代表进行问询。 有没有数据手册之类的---有的,您可以登陆我们选型网站TY-COMPAS进行下载。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earcherMain

网友F:
太阳诱电近期又有哪些新奇特的电感器优品推出?

专家回复:我们近期新推出了Metal材料的MEMK系列产品和混合材料的NRM系列产品。

网友F:
现在的NR电感是一体成型电感吗?

专家回复:不是。

网友G:
参加会议

网友H:
积极提问

网友I: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

网友F:
用于DCDC的小型电感有哪些封装?

专家回复:我司的ME(2012以上).MC(1005以上)系列可适用。

网友F:
有没有车载电源上用的电感品?

专家回复:有的。推荐使用我们大型功率电感器EST系列或NS系列产品。

网友F:
电感器符合国际认证标准吗

专家回复:如果是车载等级产品,是满足AEC-Q200 Qualified。

网友J:
电感的饱和电流与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F:
哪些系列的电感符合车规级?

专家回复:电感品名末位带V的是符合车规级AEC-Q200 qualified产品。

网友F:
电感产品长寿命须有哪些主要因素?

专家回复:电感的电流余量和实际使用温度

网友F:
太阳诱电的选型手册在哪里下载?

专家回复: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earcherMain

网友K:
参加研讨会

网友F:
除了磁芯之外,线材是否也有哪些创新改良?

专家回复:高耐热铜线作为材料。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是否有耐高温的产品系列?

专家回复:有的,目前有耐温到150度的EST系列产品。

网友F:
电感的老化一般都是什么原因?

专家回复:长时间大电流 环境温度过高等因素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有什么推荐设计吗

专家回复:有的。请下载Taiyo Yuden Power Inductor Selection Tool 。 https://www.yuden.co.jp/cs/product/support/pistool/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容使用寿命在多少年?

专家回复:实际电路电压和环境温度都会影响电容寿命。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用于dcdc主要选择哪款型号?

专家回复:推荐使用NRS系列产品。

网友F:
太阳诱电的电感器,工作温度范围是?

专家回复:根据不同的产品系列,工作温度范围是不同的。 目前最高温度是到150度

网友F:
MLCC电容失效机理有哪些?

专家回复:基板弯曲度的影响,使用温度的影响等因素。

网友F:
请问布线有要求么

专家回复:电感同一方向进行摆放设计。

网友F:
提高陶瓷电容器可靠性的关键要素有哪些?

专家回复:内部材料的改善。

网友F:
太阳诱电大功率应用电感支持最大的工作温度?

专家回复:目前有可以支持到150度(环境温度+自发热)的电感产品。

网友F:
Metal材料的MEMK系列产品,价格方面如何?

专家回复:请和我们营业所销售代表进行确认。

网友F:
电感DCR能做到多大?

专家回复:请参考我司选型网站: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earcherMain

网友F:
电源输入出的钽电容用mlcc还是铝电解更合适?

专家回复:根据实际电路电压进行推荐,如果是高压的话铝电解会更合适。

网友F:
聚合物电容、陶瓷电容哪个好用一些?

专家回复:MLCC在尺寸和ESR会更有优势。

网友F:
空心电感和实心电感性能应用的差别在哪?

专家回复:漏磁差异和饱和电流差异。

网友L:
在线研讨会:太阳诱电的电感器选型方法问题截图

网友M:
本次讲座问题截图

网友F:
避免电感失效,一般需注意什么?

专家回复:1.考虑电感电流余量 2.环境温度的影响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损耗是怎么估算?还是计算出来的

专家回复:AC+DC综合计算得出的。

网友F:
电感器的选型方法有哪些技巧?

专家回复:需要从感值 电流 温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综合选型。

网友F:
太诱的贴片电感,对线路板的弯曲应力的耐受力如何?

专家回复:需要根据品名进行个别确认。

网友F:
发动机上会用到哪些电感?

专家回复:推荐使用EST系列电感产品。

网友F:
电感参数的极限如何检验?

专家回复:我们保证规格书中记载的参数都可以满足。

网友F:
功率电感如何测试其带电流能力?例如2A如何确认它有2A的带载能力?

专家回复:请参考我司选型网站: https://ds.yuden.co.jp/TYCOMPAS/cs/searcherMain 直流重叠允许电流和温度上升允许电流的MAX值就是我们的保证值

网友F:
汽车发动机用什么安全等级的电感?

专家回复:请使用车载控制系 安全系等级的电感产品。

网友F:
MC系列薄形电感在PCB布局中有没有什么要求?

专家回复:请参考我司规格书,有详细记载。

网友F:
铁氧体电感长期通直流电的话,有啥不利影响吗?

专家回复:只要电感规格书中记载条件下正常使用,就不会有不利影响。

网友F:
磁芯是否易于疲损老化?

专家回复:请在正常温度范围下使用电感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