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涨知识啦31》-电流拥挤效应对深紫外发光二极管光电性...

楼主(2021-03-11):
本周《涨知识啦》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深紫外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拥挤效应。目前深紫外发光二极管(DUVLED)主要采用倒装结构来降低紫外光自吸收的问题,所以芯片的p-型电极焊盘和n-型电极焊盘只能制备在外延片表面的同一侧,常见器件结构及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由于电流扩展层(CL)的厚度远小于n型AlGaN层的厚度,所以CL层的横向电阻RCL大于n型AlGaN层的横向电阻Rn,也就是说电流J1通过p-型电极焊盘下方的路径时受到的阻力远小于电流Jn受到的阻力,导致器件内部产生电流拥挤效应,即p型电极焊盘下方的电流密度大于靠近n型电极焊盘所在台面边缘的地方。此外,高Al组分的p型AlGaN材料的Mg杂质电离能较高,导致p-AlGaN区域的空穴浓度过低,降低了器件p型区域的电导率,进一步加剧DUVLED内部的电流拥挤效应。电流拥挤效应会使器件局部区域的载流子浓度降低,这就意味着注入到有源区中的电子-空穴对产生的辐射复合率降低,最终影响器件的发光性能。同时,电流拥挤效应还会增加DUVLED的正向工作电压,致使器件结温升高,造成效率衰减,影响器件寿命。
1.AlGaN基DUV LED剖面结构示意图,其中电流J1至Jn代表从p型电极焊盘到n型电极焊盘的电流传输路径。
为改善电流拥挤效应,需要使电流在整个器件中均匀扩展,这主要有两种解决方法:
一是通过优化电极几何形状(例如采用X型电极、H型电极和叉指电极等图形化的电极),改变电流传输路径,参考图2;
2.AlGaN基DUVLED中不同电极形状下电流密度分布示意图。
二是调控器件内部电导率,尽量使J1和Jn的电流值大小接近。为平衡DUVLED中p型区域和n型区域的阻值,我司技术团队借助Crosslight公司先进的半导体器件设计平台设计了具有内嵌PN结的器件结构,并通过器件的制备与表征进行了验证。如图3所示,技术团队通过在DUVLED的空穴注入层中增加p-AlGaN/n-AlGaN/p-AlGaN(PNP-AlGaN)结,有效地改善了器件内部的空穴载流子分布,进而提高了有源区中的空穴浓度,但在DUVLED正常工作状态下,p型区增加的n-AlGaN/p-AlGaN结处于反偏状态,因此需要合理设计n-AlGaN插入层的参数避免形成阻碍空穴注入的电流阻挡层,例如通过改变n-AlGaN插入层中Al组分、厚度、掺杂浓度以及p-AlGaN/n-AlGaN/p-AlGaN结的个数调控DUVLED的电流分布情况。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将高Al组分n-AlGaN层插入到电子注入层中增加DUVLED的纵向电阻,进而实现器件的横向电流扩展。
3.具有PNP-AlGaN结的DUVLED的(a)器件结构示意图和(b)能带结构示意图;传统DUVLED和具有PNP-AlGaN结的DUVLED的(c)横向空穴浓度分布图和(d)有源区中的空穴浓度分布图。
详细信息可参考如下论文:
[1] Journal of Physics D: Applied Physics, DOI:10.1088/0022-3727/49/23/235101
[2]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DOI:10.1109/LED.2020.2997476
[3]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DOI:10.1186/s11671-018-2776-y
[4] IEEE Photonics Technology Letters, DOI:10.1109/LPT.2019.2920527
[5]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DOI:10.1186/s11671-019-3078-8

网友A:
大功率的  三极管与可控硅,不也有这问题吗,这基本上是 半导体元件的通病了吧。

网友A:
电极还有一种,像乒乓球拍的  反胶粒 贴法,在  白光二极管 用过。

网友A:
N条 粗细相等,长短也一样的 理想导体 並联,
每条导体的载流量 真的永远是 既相等且恒定 的吗,把这些理想导体换成  理想的电流计,它们的读数又会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