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定时器在仿真器断点调试模式下,是不是不停止运行?

楼主(2021-03-11):
使用GD32F303VC,调试一个程序,单步执行,在TIM5使用了1s的定时中断,发现程序每走1步都会进入定时中断1次,全速运行,这个定时中断控制的呼吸灯正常闪烁,所以说仿真器断点是不是对定时器外设没有影响?定时器不会因为仿真器停下来?

楼主:
观察了TIM5的,CNT寄存器,每次执行step into,CNT数值不是简单累加,变化的很大

楼主:
找到了,DBG_TIMER5_HOLD,是控制TIM5是否暂停的开关

网友A:
这个好像所有的仿真状态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楼主如何观察累加数目的啊

网友C:
楼主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在断点那观察的啊

网友D:
仿真状态并不是真的状态表现

网友E:
定时器不会因为仿真器停下来

网友F:
其实没有必要这么细致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