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 关于ADC 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3-11):
CH32V103数据手册里面只能找到内置的参考电压VREFINT,且其最小值为1.12V,最大值为1.28V,那么,如果使用内置的参考电压,那么这个VREFINT 怎么取得一个确定的值?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测量AIN0 输入的电压,如果用内置参考电压的话,怎么计算出准确的AIN0 电压?
VREFINT 只有1.12~1.28V ,那么我要检测一个3V 的电压 ADC怎么算啊?

网友A:
我感觉这部分没有问题哦,楼主出现什么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部分没有问题哦,楼主出现什么问题了?

VREFINT 有最大值最小值,不是一个确定 值,如果用VREFINT 作为参考电压,也就是一个不确定值,怎么准确计算ADC 的输入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VREFINT 有最大值最小值,不是一个确定 值,如果用VREFINT 作为参考电压,也就是一个不确定值,怎么准确 ...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稳定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外挂参考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参考电压通常稳定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需要更高的精度可以外挂参考源 ...

请问外挂参考源可以从哪个引脚输入?还有程序里哪个接口可以设置使用哪个参考源?

网友C:
使用万能的tl431,只要接adc通道就行了,程序你得自己设计

网友D(2021-05-06):
没仔细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