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发现《hc32l13x_ddl_Rev1.9.2 Lite》驱动库RTC历程有一个BUG

楼主(2021-03-11):
   RTC的历程虽然简单,但是也发现了一个小bug. 打算做一个万年历的,发现注释和写进去的数值不对。

因为时间读出来是bcd的,读出来需要转换,写了一个接口分享给大家:
/*把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exp: 0x56 -> 56*/
static uint8_t bcd_to_dec(uint8_t bcd_num)
{
        return ((((bcd_num & 0xf0)>>4)*10) + (bcd_num&0x0f));
}

/**
*************************************************************************
** \brief : 年月日周为10进制,不需要转换
**
**
** \param 1 : stcReadTime, 保存时间结构体
**
** \retval :  en_result_t
**************************************************************************/
en_result_t Rtc_ReadDateTime_dec(stc_rtc_time_t *pstcTimeDate)
{
        Rtc_ReadDateTime(pstcTimeDate);
        pstcTimeDate->u8Hour = bcd_to_dec(pstcTimeDate->u8Hour);
        pstcTimeDate->u8Minute = bcd_to_dec(pstcTimeDate->u8Minute);
        pstcTimeDate->u8Second = bcd_to_dec(pstcTimeDate->u8Second);
        return Ok;
}

看了手册,说是可以自动计算每月的天数,闰年等。闰年这个接口怎么实现?这方面打算自己写几个接口。

1.手册有瑕疵 2.楼主很想搞大新闻 3.作为工程师,做点小实验即可知手册瑕疵 4.作为工程师,直接用库来工作不会出任何问题 5.作为一个想搞事的工程师,这样瑕疵用起来太爽了
是楼主没看懂手册和例子,用户手册说的很明确了,RTC用的是BCD码存储,比如0x19代表的就是19年,下一年就是0x20,代表20年,建议楼主再读读手册和例子。

楼主:
更正后运行结果:
  1. [17:42:02.844]收←◆Date = 2021-5-6
  2. Time = 23:59:59

  3. [17:42:03.188]收←◆Date = 2021-5-6
  4. Time = 23:59:59

  5. [17:42:03.533]收←◆Date = 2021-5-6
  6. Time = 23:59:59

  7. [17:42:03.878]收←◆Date = 2021-5-7
  8. Time = 0:0:0

  9. [17:42:04.216]收←◆Date = 2021-5-7

楼主:
突然发现楼主的截图中还有另外一个bug,大家要不要一起来找茬?哈哈

网友A:
我记得这种注释与代码不一致的地方挺多的,特别是时钟的设置那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楼主的截图中还有另外一个bug,大家要不要一起来找茬?哈哈

RtcInitStruct.rtcAmpm = RtcPm;                       //12小时制
明明是24小时。。。

网友B:
为什么你这么厉害,可以发现这个bug,我却没有发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InitStruct.rtcAmpm = RtcPm;                       //12小时制
明明是24小时。。。

亮哥,果然是牛啊

网友C:
楼主看的很详细呀,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的很详细呀,支持一下。

官方的库,烂得一塌糊涂,和ST相比差了一大截

网友D:
是楼主没看懂手册和例子,
用户手册说的很明确了,RTC用的是BCD码存储,比如0x19代表的就是19年,下一年就是0x20,代表20年,

建议楼主再读读手册和例子!!!

读取的时候也要按照BCD的方式去理解。不要翻译成十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楼主没看懂手册和例子,
用户手册说的很明确了,RTC用的是BCD码存储,比如0x19代表的就是19 ...

真是对你无语了,你是销售没有验证就没有发言权,时间至几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你没看到吗?
手册我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的

首先,我不是销售,请先搞清楚 其次,手册肯定没我看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楼主没看懂手册和例子,
用户手册说的很明确了,RTC用的是BCD码存储,比如0x19代表的就是19 ...

建议你先把进制搞清楚,时分秒是bcd,年月日不是bcd,请看手册哦

@martinhu :胡扯,你自己看手册去
不管是时分秒,还是年月日,都是BCD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先把进制搞清楚,时分秒是bcd,年月日不是bcd,请看手册哦

请楼主认真读读这句,还说自己看过很多遍手册
请问谁在胡扯?????

楼主:
十进制:
请网友看我框出来的有啥不同吗?搞技术的都懂,只有楼上的代理销售不懂,可悲啊,还私下多次让我删帖!!
私下让我删帖的都是小人。

楼主:
华大能否做大做强,需要正视自己的错误;态度很重要;
话说,本帖子中,还有另一个bug,(12小时制);虽然是个小bug,但是你们华大承认不承认?是你们的态度问题。
已结贴

这个确实是一个注释问题。 但是上面讨论的,不能说自己看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都是bug,搞技术的一般都不会这样。 除非是想博眼球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进制:

请网友看我框出来的有啥不同吗?搞技术的都懂,只有楼上的代理销售不懂,可悲啊,还私下多次让 ...

这里的0:99,还是个位最多是9,十位最多是9,但是个位占bit0~3,十位占bit4~7,还是BCD码。
不信你用十进制往整个寄存器写个10看看,读出来是10年还是00年??
顺便说一下,我真不是销售,也不是代理,这论坛好多人都认识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0:99,还是个位最多是9,十位最多是9,但是个位占bit0~3,十位占bit4~7,还是BCD码。
不信你用十 ...

我也懒得和你争了,浪费时间,你也别私信我删帖了。
对与错,真与假,它总在那里。

@martinhu :2019-12-31 23点59分,然后运行等待一分钟,看看是你理解读出来对的,还是我的理解对的!!!!!!!!!!!
你设置一个2019年12月31日59分,然后等一分钟看看结果,就知道谁说的对了,实践出真理!!! 只是不想你在这里误导其他华大的用户!!!!!!!!!
我什么时候私信你删帖了?????

楼主:
更新了,哈哈:
用了time.h中的结构体,很好用

楼主:
66的,接下来要去研究RTC补偿了

网友E:
楼主可以先提升一下自己的技术能力,看不懂得可以积极提问,而不是觉得自己看不懂的就是错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进制:

请网友看我框出来的有啥不同吗?搞技术的都懂,只有楼上的代理销售不懂,可悲啊,还私下多次让 ...

楼主还是先去复习一下BCD码的基础知识吧,搞技术的都懂了,楼主,你懂了吗?

网友F:
1.手册有瑕疵
2.楼主很想搞大新闻
3.作为工程师,做点小实验即可知手册瑕疵
4.作为工程师,直接用库来工作不会出任何问题
5.作为一个想搞事的工程师,这样瑕疵用起来太爽了

你这么闲?我都不想搭理,没工夫扯淡。

网友G:
楼主另外一个帖子,关于串口的,也是说发现大bug,结果...,
做技术要大胆解设,小心求证,不要一惊一乍的,容易误导别人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3085058-1-1.html

网友H:
有更正这个bug的文档吗

网友I:
需要完善手册说明

网友J:
任何厂家都是慢慢完善的

网友K:
慢慢来吧 不要着急

网友L:
都需要学习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