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030m]中断问题

楼主(2021-03-11):
我在做开发板的中断部分学习,在中断源配置上有问题:例如按键1接的是GPIOA的PIN3,按键2接在GPIOD的PIN3,那么我在设置中断源的时候可以把他们分别设置中断线3和中断线4上吗?可我试过了,按键1,和按键2都没有反应,大家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define KEY1_INT_GPIO_PORT         GPIOA
#define KEY1_IN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KEY1_INT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KEY1_INT_EXTI_PORTSOURCE   EXTI_PortSourceGPIOA
#define KEY1_INT_EXTI_PINSOURCE    EXTI_PinSource3
#define KEY1_INT_EXTI_LINE         EXTI_Line3
#define KEY1_INT_EXTI_IRQ          EXTI3_IRQn

#define KEY1_IRQHandler            EXTI3_IRQHandler

#define KEY2_INT_GPIO_PORT         GPIOD
#define KEY2_INT_GPIO_CLK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 KEY2_INT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KEY2_INT_EXTI_PORTSOURCE   EXTI_PortSourceGPIOD
#define KEY2_INT_EXTI_PINSOURCE    EXTI_PinSource3
#define KEY2_INT_EXTI_LINE         EXTI_Line4
#define KEY2_INT_EXTI_IRQ          EXTI4_IRQn

#define KEY2_IRQHandler            EXTI4_IRQHandler

网友A:
你在按键边上增加一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