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万用表厂家为何还抱着干电池不放而不内置锂电池?

楼主(2021-03-11):
手持式仪表没电这个问题,我相信广大用户还是经常遇到的.
买电池显然没有插上充电器来的方便吧.再说用干电池这个废旧电池也不环保.
为什么不做呢?

反而是逼的一些厂家做可充电的9V电池,让用户买可充电的9V电池,多麻烦.
再说这么锂电池转换成9V中间又增加许多成本和效率损失导致可用的时间变短.

网友A:
我感觉换电池比充电方便多了,尤其是在室外,直接换电池干活即可。

网友B:
看个人习惯吧  不过我觉得还是换电池方便

网友C:
估计改锂电池太麻烦,又提高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个人习惯吧  不过我觉得还是换电池方便

原来的手机也是可以换电池的,现在都内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换电池比充电方便多了,尤其是在室外,直接换电池干活即可。

关键是你要去买啊,或者你常备个电池;
这一点台式表很早以前就有了甚至是80年代,Fluke8050A就有内置可充电电池..

楼主: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杂牌的内置锂电池,usb充电.我看了还有可以用表笔插入220V直接充电的.
但是都是些小厂家,精度可靠性不怎么令人放心.

网友D:
是挺麻烦的。。每次要换电池,忘记买要跑到外面去。可能是锂电池寿命也有限?锂电池坏了更换就麻烦了

网友E:
某宝有 9V层叠电池 形状的 锂充电池(内带充电插口、DCDC升压),曾经有标称 8.4V 的 层叠镍氢充电池(应该被淘汰了,不方便,需要配专门的充电器)
   另外市面上有用两节AA电池的数字万用表,也有用 四节AA电池的万用表,直接用 一节锂充电池 的万用表 估计也是有的。  只是目前成本上 竞争不过 用9V电池的 老式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某宝有 9V层叠电池 形状的 锂充电池(内带充电插口、DCDC升压),曾经有标称 8.4V 的 层叠镍氢充电池(应该被 ...

我买了一个60块钱,内部带了一个软包锂电池,用起来蛮好.(因为也不是每次都需要很精确的测量,需要时用台式表)
功能设计比大厂更人性化,比如自动关机可以打开也可以取消,NCV测量,智能防烧,表笔插错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挺麻烦的。。每次要换电池,忘记买要跑到外面去。可能是锂电池寿命也有限?锂电池坏了更换就麻烦了 ...

锂电池至少七八百次充电循环,总比干电池一次性好吧.
想想看充电500次.和换500个干电池哪个省钱?

我粗略算一下吧: 假设5W充电器,充电2小时(一般用不了这么久);那么需要 0.005 x 2 = 0.01度电. 0.01x500次 = 5度x5毛 = 2.5元.
9V电池五金店至少卖2块钱一个x500 = 1000元!!
锂电坏了还可以淘宝买一个换上.一个锂电池板几块钱的事情.
估计一般的表也用不了这么久.电池应该可以支撑到表寿终正寝.谁的万用表消费了500个电池还没坏?

我那个Fluke8060A是1983年出的,到现在也才450多个月,如果一个月换一次电池应该有希望.
红色长得像老手机的是内置锂电池可以充电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锂电池至少七八百次充电循环,总比干电池一次性好吧.
想想看充电500次.和换500个干电池哪个省钱?

他就是要你拆电池,增加万用表的磨损,然后早点坏掉好买新的赚钱

网友F:
刚开始锂电池还没有普及开,一直用干电池的多一些

网友G:
楼主你这大大的问错了!首先该问市场上为啥还有那么多干电池?工厂为啥还生产那么多干电池?

网友H:
已经绑上手机旧的电池了,2000mah,冲一次够用好久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已经绑上手机旧的电池了,2000mah,冲一次够用好久了

改用18650锂电池了吗?

@小蜜蜂00 :可以这样用
就是一块大的软皮锂电啊,电池用热熔胶+铁丝固定在外壳上。一块很小的3.7v升9v升压板。要充电直接断开接口接到5v降压上充。

网友I:
万用表用干电池供电足可使用一年多,没必要换用锂电池。

网友I:
锂电池可反复充电使用,这是优点,但别忘了它也有缺点:
锂电池的自放电率远高于普通干电池,远没干电池使用时间久!

网友G:
锂电池的自放电率高,电量不利于长期储存,易跑电。锂电池更适合大电流放电,微电流放电毫无优势。

网友J:
买的9V的可充电电池,万用表上用的,实际是标称8.4V的镍氢电池串联,容量太小,用了一年就坏了,还不如6F22普通9V电池划算。所以,如果改为锂电池,容量和寿命有保证。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用干电池供电足可使用一年多,没必要换用锂电池。

我的FLUKE 115C用的9V干电池,已经用了十一年,没换过电池。
可能跟我的习惯有关系,每次用完,我都拨到OFF挡,没有静态电流
损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的FLUKE 115C用的9V干电池,已经用了十一年,没换过电池。
可能跟我的习惯有关系,每次用完,我都拨到O ...

11年?用的何类电池?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1年?用的何类电池?

就是普通的9V碱性电池,随便一个便利店都能买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1年?用的何类电池?

现在电量还很足,没有任何要换电池的迹象。

网友I:
引用 网友K:
现在电量还很足,没有任何要换电池的迹象。

确定真有11年?也太长了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确定真有11年?也太长了吧?

当然,这有啥好吹牛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确定真有11年?也太长了吧?

我每次用完都拨到OFF挡,电池和电路完全断开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每次用完都拨到OFF挡,电池和电路完全断开的。

电池都会自放电,保存不了多久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池都会自放电,保存不了多久

我很多年前买的5号干电池没有拆封放在那里,现在还是好用的啊。

@wh6ic :写错了,5号电池。
5V 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我很多年前买的5V干电池没有拆封放在那里,现在还是好用的啊。

能用,然量能大减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池都会自放电,保存不了多久

跟万用表电路设计也有关系。
我另一块FLUKE F87,3节5号电池,大概3个月就没电了。
FLUKE F87没有OFF 挡,一直有静态电流在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