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偶尔出现第一个字节或者前两个字节丢失怎么办?

楼主(2021-03-11):
485通讯偶尔出现第一个字节或者前两个字节丢失怎么办?485通讯偶尔出现第一个字节或者前两个字节丢失怎么办?485通讯偶尔出现第一个字节或者前两个字节丢失怎么办?

是接收丢字节还是发送丢字节?这有重大的区别的。
看看485 使能脚波形,是不是使能太晚了

网友A: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modbus了。 有校验就不怕偶尔的出错了。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信号完整性有问题的话就不止是第一二字节出问题,其他字节也可能误码.

网友B:
收发切换不及时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信号完整性有问题的话就不止是第一二字节出问题,其他字节也可能误码.

网友C:
先看硬件电路设计有无问题,再看收和发之间的逻辑时序匹配问题。

网友D:
AB线是否加了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E:
用鲁棒性比较强的协议,比如modbus,带CRC的,根本不怕丢字节。

网友F:
收发切换时机不对吧?

网友G:
类似一个贴不是发过吗?最后结论是帧的接收与处理不同步造成的。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9396

网友H:
收发切换后要适当延时再发送数据,同时注意协议,利用校验和会话机制来保证通讯的可靠性。

网友I:

想根本解决的话 首先看看波形是否正确,如果正确那就是软件串口配置的问题如果只是想解决数据错误问题,做校验,完全可以把不正确的帧数据丢掉!

网友J:

很多时候丢,是你软件架构设计的不好。

网友K(2021-06-08):

接3个电阻,减少共模漂移现象。搜索
复制

网友L:
无代码,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