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F031请问有谁调通了硬件I2C接口

楼主(2021-03-12):
031手册中只是简单说明下寄存器,连功能说明都没有。在调试做主机时,中断方式怎么都调不通ACK/NACK ,SOP信号。有哪 位调通的能分享下。谢谢

网友A(2021-06-10):
我用STM32F031调通了硬件I2C,不知是否能好移植

网友B:
硬件IIC比较简单

网友C:
为什么不用软件的I2C,这样你使用任何芯片都可以的。

网友D:
我觉得这里没详细讲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个标准接口。不需要讲太详细的,因为大家对他的了解已经很多了。

网友E:
IO模拟不香么,到哪都能用

网友F(2021-08-11):
之前一直用IO模拟的,
但是慢慢发现,貌似使用硬件i2c速度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