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keil装了pack芯片找不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3-12):
在keil环境下,用jlink调试发现芯片找不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界面是 j-link 的,keil 的 pack 不包含 j-link 的设备信息,要调试 M0/M3 直接选 Cortex-M0/Cortex-M3 就可以

网友B:
厂家偷懒不支持

网友C:
j link的需要额外安装吧[

网友D:
芯片架构相同的基本通用

网友E:
你找哪个啊 官网也找不到吗

网友F:
有没有解决方法 借鉴一下

网友G:
你要找的是哪个型号啊

网友H:
官网跳转马上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