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25M晶振布线疑问

楼主(2021-03-12):
当前利用STM32F429做一个板子,用到了晶振25M,现在布线遇到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晶振是4脚的封装。1、3脚分别对应STM32的OSC输入输出,拉引线时候难保证两条引线的严格等长(如图中所示),现在有2个疑问:
1.布线时候是否要保证STM32的引脚至晶振的1,3脚引线长度完全一致?
2.Altium Designer中,如何调整器件摆放位置可以实现等长引线。

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回答:
1.布线时候不用保证STM32的引脚至晶振的1,3脚引线长度一致。
2.Altium Designer PCB中如何画等长线。参见: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c1a3101ef7c11e9e656deb8a.html

网友B:
没那么讲究吧

我是把晶振选择45度,两条线长度就能等长一些。

网友C:
没必要做等长,尽量靠近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讲究吧

我是把晶振选择45度,两条线长度就能等长一些。

也对,45°就比较接近等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做等长,尽量靠近芯片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D:
哪个sb写的要求?这个晶振从来都不需要等长。

对于各种等长要求,也要注意信号的波长。一般信号的等长控制在1/8波长以内,DDR和差分信号控制在1/16波长以内,够够的。
你这个24M晶振,你算算波长是多少?

特殊信号除外,依照特殊要求来设计。

网友E:
哪里的秘籍有讲过晶振两个脚的走线需要等长啊?
1个输入,1个输出,走线等长有什么目的呢?

网友F:
又不是差分信号线,不需要等长

网友G:
25M晶振布线疑问

靠近芯片就行了,没那么严格。

网友H:
不需要什么等长,引线尽量短,不要用过孔即可。另外务必注意:楼主所用元件显然是晶体,晶体跟晶振是完全不同的元件,晶振包含了晶体和晶体振荡电路,必然是有源整合型元件。之所以很多人都错用,完全是商业销售误导的结果。

网友I:
这么近的距离. 2.4G都不用等长.  而且晶振不用等长, 随便拉通就好了.

网友J:
25M晶振布线疑问

每个主芯片要求不一样,一般都是靠近原则

网友K:
25M晶振布线疑问

就近原则,可以适当加粗

网友L:
25M晶振布线疑问

一进一出,又不是很高频率,不需要等长。

网友M:
25M晶振布线疑问

靠近芯片 ,包地 ,不然EMI过不了。。。

楼主(2021-05-03):
引用 网友D:
哪个sb写的要求?这个晶振从来都不需要等长。

对于各种等长要求,也要注意信号的波长。一般信号的等长控制 ...

不要等长就好,我已经画好板子了,24M的波长怕是得把晶振杵到mcu芯片里边了。正在调试代码,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秘籍有讲过晶振两个脚的走线需要等长啊?
1个输入,1个输出,走线等长有什么目的呢? ...

没有秘籍,没有 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不是差分信号线,不需要等长

好的,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靠近芯片就行了,没那么严格。

我尽量靠近了,考虑到其他引线引出还需要空间,就留了4mm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什么等长,引线尽量短,不要用过孔即可。另外务必注意:楼主所用元件显然是晶体,晶体跟晶振是完全不 ...

大神到访,好激动
前两天一直在埋头码代码,才回二姨看到您的回复。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晶体和晶振,我以为四脚的就是晶振了,原来我用的还是晶体
二者英文名称也不一样:英文名称是oscillator。晶体则是无源晶振的简称,也叫谐振器。英文名称是crystal

@chunyang :OK,晚辈记下了
国内专业术语的混用、误用现象完全是商人所为引起,传统文化上又不大讲究精确,所以才会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近的距离. 2.4G都不用等长.  而且晶振不用等长, 随便拉通就好了.

已经拉通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每个主芯片要求不一样,一般都是靠近原则

好的,我尽量靠近,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近原则,可以适当加粗

加粗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我都是用的3mm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进一出,又不是很高频率,不需要等长。

我玩的电路这次频率已经是最高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靠近芯片 ,包地 ,不然EMI过不了。。。

我自己一个人做小玩意的,暂时没有EMI,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