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utochips的AC7811的timer应用问题

楼主(2021-03-12):
请教一个问题,timer1在中断的时候,改变loadvalue,是否需要重新初始化?还是怎么实现?直接改变loadvalue,发现timer1不工作。

楼主:
代码实现如下:
void Timer1_callback(uint8_t argc)
{
        static uint32_t t1_val = 23999;
        static uint16_t myspeed = pwm_val_init;

        if(TIMER_GetIntFlag(TIMER1))
        {
                TIMER_ClrIntFlag(TIMER1);
                my_pwm_syn_test();
//                my_Bemf_Startup(1);
                t1_val -= 20;

                TIMER_SetLoadVal(TIMER1, t1_val);
                BLDC_MotorSpeedSet(myspeed);
                myspeed += 50;
        }
}

楼主:
有大神做过吗?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变化太快了,最后变为0了。

网友A:
哈哈哈,原来楼主就是大神啊

网友B(2021-05-21):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keil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