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上拉电阻

楼主(2021-03-12):
请教一下,xilinx 公司的7系列FPGA(例如K7、ZYNQ7),用户IO内部有上拉电阻,请问,这些内部上拉电阻一般多大阻值?

看手册啊,里面都有些的

网友A:
一般在数十千欧姆量级,更精确需要仔细查看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数十千欧姆量级,更精确需要仔细查看器件手册。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