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技术问答】PIC16F15345的低功耗测试问题

楼主(2021-03-12):
如题,我想测试一下该芯片在休眠模式下的功耗,手册中的数据是在1.8V下测的,我是要在5V下测试。
关于休眠模式最低功耗的配置,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比如配置字中是否有需要关闭的,进入休眠模式之前是否需要关闭外设模块,等等。

楼主:
进入休眠的语句是什么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把那些模块全部关掉, IO口数字输出0(内外没有压差)
休眠指令手册上也有写的。sleep();后面跟2个nop();
不过你在5V下测的数据应该会比手册上写的1.8V下测的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啊, 把那些模块全部关掉, IO口数字输出0(内外没有压差)
休眠指令手册上也有写的。slee ...

在普通休眠模式下,测得有25uA,是不是比较偏大
低功耗休眠模式下,测得为0.3uA,与手册中50nA差距还是很大
此数据是在5V下测得,考虑电压差异的话,这个数据大概正确吗

网友B:
没听说过还有普通休眠和低功耗休眠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过还有普通休眠和低功耗休眠这种说法

手册里这么写的

网友B:
符合电气参数指标

网友C:
符合的,那个0.06uA 的是LF 低功耗型号的,  你是 F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