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 studio 连上开发板后闪退

楼主(2021-03-12):
求助各位大佬。连接上SAMV71 开发板后,先是鼠标一直转圈,然后microchip studio 软件闪退。重装了多次也不管事,我的电脑8G内存,应该够用。究竟什么原因,望各位赐教。

网友A:
估计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试试,用MSDN的最新版。

网友:
软件启动不了吗

网友B:
可以用MPLAB X IDE开发吗

网友C:
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D:
重装系统试试吧。

网友E:
这个系列只能用这个软件吗

网友E:
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