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 替代STM32F103C8T6 掉电后RTC复位

楼主(2021-03-12):
HK32F103C8T6 替代STM32F103C8T6  掉电后RTC时钟复位了
芯片换成ST的一切正常
用的是ST的代码没修改过,是不是代码要修改啊?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读写后备寄存器的时候需要开启后备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写后备寄存器的时候需要开启后备时钟

遇到同样的问题,之前用STM32的没有问题,也用过HK32F103C8T6也没问题,这次用在HK32F103R8T6(8LQ33242)上出问题了,断电再上电(BAT脚有接电池)后时钟复位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也遇到了,你们后俩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C(2021-06-11):
要仔细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因为毕竟芯片不同,尽管是兼容的还是应该会有一点变化的。这种情况最好是找技术支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大部分都是可以通过软件来解决的。

网友D:
得改改,因为芯片不是非常完全兼容的

网友E:
这个必须要增加一个纽扣电池的,不用纽扣电池是不行的。

网友F:
有区别,找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