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用MDK出现报错,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1-03-12):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

网友A:
可以先看看option中型号和FLASH是否有选进来与正确。

网友B:
复位脚接了吗?

网友C:
那你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的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呢?

复位引脚短路了,修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