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S154C+WS281215*7时间显示

楼主(2021-03-12):
/****************WS281215*7************************/
/****************QQ:774145445**********************/
/****************快手:共同学习STM8*****************/
/*****************20210316*************************/
//              PMS154C
//           ______@______
//          |1 PB4  PB3 16|-0
//        0-|2 PB5  PB2 15|-kr
//       ks-|3 PB6  PB1 14|-kg
//          |4 PB7  PB0 13|-0
//          |5 VDD  GND 12|
//       x1-|6 PA7  PA0 11|----WS281215*7
//       x2-|7 PA6  PA4 10|-kb
//          |8_PA5__PA3__9|-0
//
//           WS2812B串联15*7
//pa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 0x74 ~ 0x7F for stack, vector = 0x0
//memory 0x0 ~ 0x73 are free
//Check Sum is 0x8C136F
//PMS154C  : ROM Size : 0x7E8
//PMS154C  : Last use Code : 0x511 , Remain Free-Code : 0x2D7 [+33] , Remain Free-RAM : 82
//ICE     : ROM Size : 0x7E8
//ICE     : Last use Code : 0x50F , Remain Free-Code : 0x2D9 [+33] , Remain Free-RAM : 82
/**************************************************/
#include        "extern.h"
byte                x_0_1,x_0_2;                //显示ram
byte                x_1_1,x_1_2;
byte                x_2_1,x_2_2;
byte                x_3_1,x_3_2;
byte                x_4_1,x_4_2;
byte                x_5_1,x_5_2;
byte                x_6_1,x_6_2;
byte                shi,fen,miao;                //时,分,秒
byte                dian;                                //点:
byte                lv,hong,lan;
byte                shi_shi,shi_ge;                //小时十位,小时个位
byte                fen_shi,fen_ge;                //分钟十位,分钟个位
byte                qumo_a1;
byte                zimo_a1,zimo_a2,zimo_a3;                //字模
byte                xian_xian;                        //显示一次标志位
//byte                k_a1;                                //按键调时退出条件
/**************************************************/
void                zimo_0();                //字模0
void                zimo_1();                //字模1
void                zimo_2();                //字模2
void                zimo_3();                //字模3
void                zimo_4();                //字模4
void                zimo_5();                //字模5
void                zimo_6();                //字模6
void                zimo_7();                //字模7
void                zimo_8();                //字模8
void                zimo_9();                //字模9
void                yi();                        //发1
void                ling();                        //发0
void                shijian_fenjie();//时间分解
void                qing_ram();                //清ram
void                qumo();                        //取模
void                fuzhi();                //赋值
void                xianshi();                //显示
void                xianshi_1();        //显示第一行
void                xianshi_2();        //显示第二行//反取
void                xianshi_3();        //显示第三行
void                xianshi_4();        //显示第四行//反取
void                xianshi_5();        //显示第五行
void                xianshi_6();        //显示第六行//反取
void                xianshi_7();        //显示第七行
void                xian_1();                //显1
void                xian_0();                //显0
void                anjian();                //按键
/**************************************************/
chuan                bit                pa.0;                //串行口
ks                        bit                pb.6;                //设置
kr                        bit                pb.2;                //红色,小时+
kg                        bit                pb.1;                //绿色,分钟+
kb                        bit                pa.4;                //蓝色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4                //        SYSCLK=IHRC/4
$                chuan                out,low;                //输出0
$                pb.5                out,low;
$                pa.3                out,low;
$                pb.0                out,low;
$                pb.3                out,low;
$                ks                        in,pull;                //输入,上拉电阻
$                kr                        in,pull;                //
$                kg                        in,pull;
$                kb                        in,pull;
/**************************************************/
shi                        =12;
fen                        =00;
miao                =0;
lv                        =1;
hong                =1;
lan                        =1;
xian_xian        =1;
/**************************************************/                //开外部晶体eco
$                eoscr                enable,32khz;
/**************************************************/                //系统时钟切换外部晶体
//$                clkmd                eosc/1,en_ihrc;
//$                clkmd                EOSC/8;
//goto                $+1;
/**************************************************/                //timer2定时器500ms中断1次
$                tm2c                eosc,disable,period;
//$                tm2c                sysclk,disable,period;
//$                tm2s                8bit,/4,/11;
$                tm2s                8bit,/64,/32;
//tm2ct                =0;                        //计数寄存器(初值)
tm2b                =16;                        //上限寄存器
/**************************************************/                //中断
$                inten                tm2;                //开中断
//$                inten                ;                        //关中断
engint                //允许全部中断
//disgint                //停止全部中断
/**************************************************/
while (1)
{
if(xian_xian)
        {
        xian_xian                =0;
        xianshi();
        }
.delay                500000;
anjian();
}
}
/**************************************************/
void                anjian()                //按键
{
if(ks==0)                //调时模式
        {
        if(kr==0)
                {
                shi                ++;
                if(shi==24){shi=0;}
                xian_xian                =1;
                }
        if(kg==0)
                {
                fen                ++;
                if(fen==60){fen=0;}
                xian_xian                =1;
                }
        if(kb==0)
                {
                lv                        =0;
                hong                =1;
                lan                        =0;
                xian_xian        =1;
                }
        return;
        }

if(kr==0)        {hong        ++;        xian_xian        =1;}
if(kg==0)        {lv                ++;        xian_xian        =1;}
if(kb==0)        {lan        ++;        xian_xian        =1;}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入栈

if (Intrq.6)
{
//tm2ct                =0;                        //计数寄存器初值
miao++;
xian_xian                =1;
if(dian){dian=0;}        else{dian=1;}

if(miao==60)
        {
        miao                =0;
        fen                        ++;
        if(fen==60)
                {
                fen                =0;
                shi                ++;
                if(shi==24)
                        {shi=0;}
                if(shi==20)
                {
                lv                        =1;
                hong                =1;
                lan                        =1;
                }
                }
        }
Intrq.6        =        0;

}
popaf;                //出栈
}
/**************************************************/                //字模
//0  fe 82 fe
//1  00 fe 00
//2  9e 92 f2
//3  92 92 fe
//4  70 10 fe
//5  f2 92 9e
//6  fe 92 9e
//7  c0 80 fe
//8  fe 92 fe
//9  f2 92 fe
void                zimo_0()                //字模0
{
zimo_a1                =0xfe;
zimo_a2                =0x82;
zimo_a3                =0xfe;
}
void                zimo_1()                //字模1
{
zimo_a1                =0x00;
zimo_a2                =0xfe;
zimo_a3                =0x00;
}
void                zimo_2()                //字模2
{
zimo_a1                =0x9e;
zimo_a2                =0x92;
zimo_a3                =0xf2;
}
void                zimo_3()                //字模3
{
zimo_a1                =0x92;
zimo_a2                =0x92;
zimo_a3                =0xfe;
}
void                zimo_4()                //字模4
{
zimo_a1                =0x70;
zimo_a2                =0x10;
zimo_a3                =0xfe;
}
void                zimo_5()                //字模5
{
zimo_a1                =0xf2;
zimo_a2                =0x92;
zimo_a3                =0x9e;
}
void                zimo_6()                //字模6
{
zimo_a1                =0xfe;
zimo_a2                =0x92;
zimo_a3                =0x9e;
}
void                zimo_7()                //字模7
{
zimo_a1                =0xc0;
zimo_a2                =0x80;
zimo_a3                =0xfe;
}
void                zimo_8()                //字模8
{
zimo_a1                =0xfe;
zimo_a2                =0x92;
zimo_a3                =0xfe;
}
void                zimo_9()                //字模9
{
zimo_a1                =0xf2;
zimo_a2                =0x92;
zimo_a3                =0xfe;
}
/**************************************************/
void                yi()                                //发1
{
chuan                =1;
nop;
nop;
nop;
nop;
chuan                =0;
nop;

}

/**************************************************/
void                ling()                                //发0
{
chuan                =1;
//nop;
chuan                =0;
nop;
nop;
nop;
nop;

}

/**************************************************/
void                shijian_fenjie()                //时间分解
{
byte                shi_b1,fen_b1;
shi_shi                =0;
shi_ge                =0;
fen_shi                =0;
fen_ge                =0;
shi_b1                =shi;
fen_b1                =fen;
while(shi_b1>9)                        //小时分解
{
shi_shi                ++;                        //小时十位
shi_b1                -=10;
}
shi_ge                =shi_b1;                //小时个位

while(fen_b1>9)                        //分钟分解
{
fen_shi                ++;                        //分钟十位
fen_b1                -=10;
}
fen_ge                =fen_b1;                //分钟个位
}
/**************************************************/

void                qing_ram()                //清ram
{
x_0_1                =0;
x_0_2                =0;
x_1_1                =0;
x_1_2                =0;
x_2_1                =0;
x_2_2                =0;
x_3_1                =0;
x_3_2                =0;
x_4_1                =0;
x_4_2                =0;
x_5_1                =0;
x_5_2                =0;
x_6_1                =0;
x_6_2                =0;
}
/**************************************************/
void                qumo()                        //取模
{
if(qumo_a1==0)        {zimo_0();        return;}
if(qumo_a1==1)        {zimo_1();        return;}
if(qumo_a1==2)        {zimo_2();        return;}
if(qumo_a1==3)        {zimo_3();        return;}
if(qumo_a1==4)        {zimo_4();        return;}
if(qumo_a1==5)        {zimo_5();        return;}
if(qumo_a1==6)        {zimo_6();        return;}
if(qumo_a1==7)        {zimo_7();        return;}
if(qumo_a1==8)        {zimo_8();        return;}
if(qumo_a1==9)        {zimo_9();        return;}
}

/**************************************************/
void                fuzhi()                //赋值
{
qumo_a1                =shi_shi;                                        //取模赋值
qumo();                                                                        //取模
//zimo_a1,zimo_a2,zimo_a3;                                //取回的字模值
if(zimo_a1.7)        {x_0_1.7        =1;}                //小时十位//竖转横
if(zimo_a1.6)        {x_1_1.7        =1;}
if(zimo_a1.5)        {x_2_1.7        =1;}
if(zimo_a1.4)        {x_3_1.7        =1;}
if(zimo_a1.3)        {x_4_1.7        =1;}
if(zimo_a1.2)        {x_5_1.7        =1;}
if(zimo_a1.1)        {x_6_1.7        =1;}

if(zimo_a2.7)        {x_0_1.6        =1;}
if(zimo_a2.6)        {x_1_1.6        =1;}
if(zimo_a2.5)        {x_2_1.6        =1;}
if(zimo_a2.4)        {x_3_1.6        =1;}
if(zimo_a2.3)        {x_4_1.6        =1;}
if(zimo_a2.2)        {x_5_1.6        =1;}
if(zimo_a2.1)        {x_6_1.6        =1;}

if(zimo_a3.7)        {x_0_1.5        =1;}
if(zimo_a3.6)        {x_1_1.5        =1;}
if(zimo_a3.5)        {x_2_1.5        =1;}
if(zimo_a3.4)        {x_3_1.5        =1;}
if(zimo_a3.3)        {x_4_1.5        =1;}
if(zimo_a3.2)        {x_5_1.5        =1;}
if(zimo_a3.1)        {x_6_1.5        =1;}

qumo_a1                =shi_ge;                                        //取模赋值
qumo();                                                                        //取模
//zimo_a1,zimo_a2,zimo_a3;                                //取回的字模值
if(zimo_a1.7)        {x_0_1.3        =1;}                //小时个位//竖转横
if(zimo_a1.6)        {x_1_1.3        =1;}
if(zimo_a1.5)        {x_2_1.3        =1;}
if(zimo_a1.4)        {x_3_1.3        =1;}
if(zimo_a1.3)        {x_4_1.3        =1;}
if(zimo_a1.2)        {x_5_1.3        =1;}
if(zimo_a1.1)        {x_6_1.3        =1;}

if(zimo_a2.7)        {x_0_1.2        =1;}
if(zimo_a2.6)        {x_1_1.2        =1;}
if(zimo_a2.5)        {x_2_1.2        =1;}
if(zimo_a2.4)        {x_3_1.2        =1;}
if(zimo_a2.3)        {x_4_1.2        =1;}
if(zimo_a2.2)        {x_5_1.2        =1;}
if(zimo_a2.1)        {x_6_1.2        =1;}

if(zimo_a3.7)        {x_0_1.1        =1;}
if(zimo_a3.6)        {x_1_1.1        =1;}
if(zimo_a3.5)        {x_2_1.1        =1;}
if(zimo_a3.4)        {x_3_1.1        =1;}
if(zimo_a3.3)        {x_4_1.1        =1;}
if(zimo_a3.2)        {x_5_1.1        =1;}
if(zimo_a3.1)        {x_6_1.1        =1;}

qumo_a1                =fen_shi;                                        //取模赋值
qumo();                                                                        //取模
//zimo_a1,zimo_a2,zimo_a3;                                //取回的字模值
if(zimo_a1.7)        {x_0_2.7        =1;}                //分钟十位//竖转横
if(zimo_a1.6)        {x_1_2.7        =1;}
if(zimo_a1.5)        {x_2_2.7        =1;}
if(zimo_a1.4)        {x_3_2.7        =1;}
if(zimo_a1.3)        {x_4_2.7        =1;}
if(zimo_a1.2)        {x_5_2.7        =1;}
if(zimo_a1.1)        {x_6_2.7        =1;}

if(zimo_a2.7)        {x_0_2.6        =1;}
if(zimo_a2.6)        {x_1_2.6        =1;}
if(zimo_a2.5)        {x_2_2.6        =1;}
if(zimo_a2.4)        {x_3_2.6        =1;}
if(zimo_a2.3)        {x_4_2.6        =1;}
if(zimo_a2.2)        {x_5_2.6        =1;}
if(zimo_a2.1)        {x_6_2.6        =1;}

if(zimo_a3.7)        {x_0_2.5        =1;}
if(zimo_a3.6)        {x_1_2.5        =1;}
if(zimo_a3.5)        {x_2_2.5        =1;}
if(zimo_a3.4)        {x_3_2.5        =1;}
if(zimo_a3.3)        {x_4_2.5        =1;}
if(zimo_a3.2)        {x_5_2.5        =1;}
if(zimo_a3.1)        {x_6_2.5        =1;}

qumo_a1                =fen_ge;                                        //取模赋值
qumo();                                                                        //取模
//zimo_a1,zimo_a2,zimo_a3;                                //取回的字模值
if(zimo_a1.7)        {x_0_2.3        =1;}                //分钟个位//竖转横
if(zimo_a1.6)        {x_1_2.3        =1;}
if(zimo_a1.5)        {x_2_2.3        =1;}
if(zimo_a1.4)        {x_3_2.3        =1;}
if(zimo_a1.3)        {x_4_2.3        =1;}
if(zimo_a1.2)        {x_5_2.3        =1;}
if(zimo_a1.1)        {x_6_2.3        =1;}

if(zimo_a2.7)        {x_0_2.2        =1;}
if(zimo_a2.6)        {x_1_2.2        =1;}
if(zimo_a2.5)        {x_2_2.2        =1;}
if(zimo_a2.4)        {x_3_2.2        =1;}
if(zimo_a2.3)        {x_4_2.2        =1;}
if(zimo_a2.2)        {x_5_2.2        =1;}
if(zimo_a2.1)        {x_6_2.2        =1;}

if(zimo_a3.7)        {x_0_2.1        =1;}
if(zimo_a3.6)        {x_1_2.1        =1;}
if(zimo_a3.5)        {x_2_2.1        =1;}
if(zimo_a3.4)        {x_3_2.1        =1;}
if(zimo_a3.3)        {x_4_2.1        =1;}
if(zimo_a3.2)        {x_5_2.1        =1;}
if(zimo_a3.1)        {x_6_2.1        =1;}
}
/**************************************************/
void                xianshi()                //显示
{
shijian_fenjie();                //时间分解
qing_ram();                                //清ram
fuzhi();                                //赋值

xianshi_1();        //显示第一行
xianshi_2();        //显示第二行
xianshi_3();        //显示第三行
xianshi_4();        //显示第四行
xianshi_5();        //显示第五行
xianshi_6();        //显示第六行
xianshi_7();        //显示第七行

}
/**************************************************/
void                xian_1()        //显1发送顺序绿红蓝grb
{
if(lv.7)        {yi();}        else{ling();}
if(lv.6)        {yi();}        else{ling();}
if(lv.5)        {yi();}        else{ling();}
if(lv.4)        {yi();}        else{ling();}
if(lv.3)        {yi();}        else{ling();}
if(lv.2)        {yi();}        else{ling();}
if(lv.1)        {yi();}        else{ling();}
if(lv.0)        {yi();}        else{ling();}

if(hong.7)        {yi();}        else{ling();}
if(hong.6)        {yi();}        else{ling();}
if(hong.5)        {yi();}        else{ling();}
if(hong.4)        {yi();}        else{ling();}
if(hong.3)        {yi();}        else{ling();}
if(hong.2)        {yi();}        else{ling();}
if(hong.1)        {yi();}        else{ling();}
if(hong.0)        {yi();}        else{ling();}

if(lan.7)        {yi();}        else{ling();}
if(lan.6)        {yi();}        else{ling();}
if(lan.5)        {yi();}        else{ling();}
if(lan.4)        {yi();}        else{ling();}
if(lan.3)        {yi();}        else{ling();}
if(lan.2)        {yi();}        else{ling();}
if(lan.1)        {yi();}        else{ling();}
if(lan.0)        {yi();}        else{ling();}
}
/**************************************************/
void                xian_0()                //显0
{
byte                xian_0_a1;
xian_0_a1                =24;
while(xian_0_a1--)                //重复24次
        {
        ling();
        }
}
/**************************************************/
void                xianshi_1()        //显示第一行
{
if                (x_0_1.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0_2.0)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2()        //显示第二行//反取
{
//if                (x_1_2.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1_1.7)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3()        //显示第三行
{
if                (x_2_1.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dian==1)        {xian_1();}        else{xian_0();}                //显示:

if                (x_2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2_2.0)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4()        //显示第四行//反取
{
//if                (x_3_2.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3_1.7)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5()        //显示第五行
{
if                (x_4_1.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dian==1)        {xian_1();}        else{xian_0();}                //显示:

if                (x_4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4_2.0)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6()        //显示第六行//反取
{
//if                (x_5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5_1.7)        {xian_1();}        else{xian_0();}
}
/**************************************************/
void                xianshi_7()        //显示第七行
{
if                (x_6_1.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1.0)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7)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6)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5)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4)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3)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2)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1)        {xian_1();}        else{xian_0();}
//if                (x_6_2.0)        {xian_1();}        else{xian_0();}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