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Q0017_耐压5V IO在高电平驱动LED时弱亮说明

楼主(2021-03-13):
Questions耐压5VI/O口在上电期间及NRST为low时,会导致高电平驱动方式时的LED弱亮。
AnswerAT32F403的耐压5V I/O 在复位期间及设置为input floating 模式时约有最大不超过10uA的推动能力,当芯片于复位期间或MCU程序尚未运行起来,此时IO保持默认为input floating模式,在此期间LED就被这很小的电流微点亮了(下图为LED连接方式)

此现象是因5V耐压I/O设计结构特性有关。在上电或复位位期间,N_8(如下图所示)会为low, long channel device被开启,如果IO有阻性负载到地,会形成电源经由long channel device到I/O到阻性负载到地的路径。此设计结果会提供uA等级电流推动能力。如果耐压5V I/O外部下拉足够(如100K),这条路径会自动断开,此时即无此等级的电流(最大10uA)即可以消除复位期间及设置为input floating 模式时LED弱亮的现象, 此现象为耐压5VI/O设计结构特性,并非不合理或来路不明的漏电流,对产品静电测试并不会造成影响。
解决方法:建议使用耐压5V I/O口LOW电压方式驱动点亮LED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03, AT32F413, AT32F415
主功能: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