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MEGA8A跟ATMEGA88PA的区别

楼主(2021-03-13):
请问下各路大神ATMEGA8A-AU跟ATMEGA88PA-AU的这两个芯片是可以通用吗?或者说是88PA的可以替代8A的?如果是可以电路设计 程序需要改吗?

网友A:
是啊,我也想知道 ATmega88,ATmega88A ATmega88PA,它们的代码是否完全一样?是不是在编译器里面更改一下器件型号,然后重新编译即可?因为我看不懂E文,所以没有接触过后面两者,只有ATmega88有中文手册

网友B:
在官网器件下面的Application note 里有一些移植知道文档。
AVR094: Migrating from ATmega8 to ATmega88
AVR532: Migration from ATmega48/88/168 to ATmega48A/88A/168A
AVR512: Migration from ATmega48/88/168 to ATmega48P/88P/168P
AVR528: Migrating from ATmega48P/88P/168P to ATmega48PA/88PA/168PA
AN2605 - Migrating from ATmega48PA/88PA/168PA to ATmega48PB/88PB/168PB

一边来说带P(pic power)的功耗会低。下面笔记里面有用到 ATmega88PA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AppNotes/doc834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