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贴片晶振有方向吗?

楼主(2021-03-13):
晶振的大分类
无源晶振指所有谐振器系列,无方向性。成本低,内部没有独立的起振电路,需要外部电路配合,并精准匹配外部电容才能输出电信号。(左图)
有源晶振指所有振荡器系列,有方向性。成本较高,但输出信号质量好,稳定度高,不受外部电路影响,内部有独立的起振芯片。(右图)

能否从引脚看出方向性?
两脚的贴片晶振为无源晶振,无方向性,例如KX502 (5.0x3.2mm 2pad)。
四脚的贴片晶振可以说无源或者有源的,例如KX50, KS50。这两款都是5.0x3.2mm 4pad, 我们需要从晶振的外壳或者管脚图来识别。
六脚(包括)以上的晶振均为有源晶振, 例如KS506D (5.0x3.2mm 6pad LVDS), KD508D (5.0x3.2mm 8pad LVDS)。

四脚贴片晶振怎么区分方向?
无源晶振的外壳上没有点(·)标识。它仅有两个引脚是功能脚,另外两个悬空,用于接地。若晶振外壳左下角有一个点,那么就是有源晶振,点(·)表示1脚的位置,一脚在时钟振荡器中,经常定义为三态*,其它的脚功能分别为接地,输出,和电源电压。(具体请查看产品管脚图定义,不同种类晶振定义不同)。
*三态:输出既可以是一般二值逻辑电路中正常的高电平("1“)或者低电平(”0“),也可以保持高阻抗状态(Hi-Z)

Screen Shot 2021-03-10 at  (23.93 KB )

Screen Shot 2021-03-10 at  (480.63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