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高精度电源IC推荐

楼主(2021-03-13):
项目需求,求推荐高精度电源IC型号,或者电源实现方案,需求如下:
电源输出可调:0-5V,电压精度:1mV;可串联输出,电流:几十毫安即可。

有芯片可做该方案,免费技术支持,互相交流,共同进步,庞工:15323519289 微信同号

网友A:
小电流,可以考虑用DAC

网友B:
用一个16位DAC+高精度运放

网友C:
楼主要求的精度很高啊,我没有用过,这么高精度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D:
1高精度基准+op,如果load固定,否则加反馈

网友E:
电压源芯片也没有这么高精度。
要求这么高,你确定吗?

网友F:
动态响应呢?

网友G:
一般用线性做

网友H:
有现成的满足楼主需要的设备,串数任意,电流0-5A,电压0-5V独立设置,精度满足要求,有需要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