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0010a1t抗干扰性能如何

楼主(2021-03-13):
mm32f0010a1t抗干扰性能如何?是否适合用于具有较大干扰的工控场合?

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A:
看看datasheet有没有EFT,ESD指标.

网友B:
还不错,使用MM32F0010芯片的eMiniboard开发板EFT能力达到了±4KV。

网友C:
很好,很强大,8位近似003的硬件基本可直接替代。最爽的20脚芯片了

网友D(2021-06-19):
用的环境不一样,有精力就试试,应该不错

网友E:
如果芯片的ESD做的比较好的话,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了。

网友F:
仔细试一下就知道了。打一下静电。

网友G:
我这边使用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网友H:
单片机本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网友I:
要想抗干扰强,单片机并不是最主要的,要看外围做的怎么样。

网友J:
设计可靠 、抗干扰性能良好

网友K:
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L:
在强干扰地使用的单片机都必须在设计时仔细考虑好

网友M:
有较高的 抗干扰能力

网友N:
应充分考虑并满足抗干扰性 的要求

网友O:
硬件系统抗干扰能力?

网友P:
注意干扰源的产生和减小

网友Q:
没有什么单片机真正全方面抗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