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ED灯珠闪烁怎么回事?【已解决】

楼主(2021-03-13):
用贴片5730做的灯板,(4个LED串联为一组,共6组)恒流驱动,总电流300多MA,每个灯珠电流60多MA, 工作半个月就出现本该常亮的LED变成闪烁状态?

网友A:
贴电路图,

楼主:
@tyw :确实是灯珠坏了,但还没坏到不亮的状态
@tyw :怀疑灯珠已经坏了
tyw
灯坏不会闪呀.是驱动电路的问题.我手里也有一个,驱动板用酒精清洗一下不闪了,过段时候又闪了,哈哈,没劲了.不再耗时间了.

网友B:
有坏珠,压降变了

确实有坏的,不亮的,也有闪的

网友C:
每个串联支路当中最好加入均流电阻

网友A:
这种电路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为何呢

网友D:
电源坏了

电源没坏

网友E:
基本可以确认某个led坏了。现在的质量不好。而且,led背面中间的散热很重要。

网友F:
LED不能简单并联,特别是不能串联后再直接并联,必须加均流电阻,否则制造离散性会导致各支路电流不同,尤其是有个别LED的参数变化率高于其它时,问题会迅速劣化。

多谢指点

网友G:
1:加电阻
2:SMT阶段制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坏珠,压降变了

确实有灯珠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可以确认某个led坏了。现在的质量不好。而且,led背面中间的散热很重要。 ...

灯珠下面有散热焊盘,但非铝基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个串联支路当中最好加入均流电阻

好的,改进一下

网友C:
如果有结果别忘了告诉大家一下,技术交流很重要。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结果别忘了告诉大家一下,技术交流很重要。

由于灯珠的电流过大导致灯珠损坏。改进办法:4灯珠一串改为3灯珠一串,灯珠总数量未变,但每个灯珠的电流减小发热量也减少长时间工作也不会损坏。改进后的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由于灯珠的电流过大导致灯珠损坏。改进办法:4灯珠一串改为3灯珠一串,灯珠总数量未变,但每个灯珠的电流 ...

一共24颗灯珠,我来画的话,全都串联起来,然后用个电容降压电源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灯珠的电流过大导致灯珠损坏。改进办法:4灯珠一串改为3灯珠一串,灯珠总数量未变,但每个灯珠的电流 ...

受教了,有时经验非常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共24颗灯珠,我来画的话,全都串联起来,然后用个电容降压电源供电。

输入不是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