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30f4012 要是做bldc驱动,就是小型四轴飞行器哪种电机

楼主(2021-03-13):
我看到30f2010的参考设计,可以使用吗。电机是3相12V,1.HallValue是QEA-B-和index吗?从旋转编码器回来的信号
2.另外FAULT的处理接到4012上可以吗?
3.驱动电路里的15V和DC+,取12V没有问题吧?

4.第二张图从电机出来的分压电路是啥意思,我的马达没有输出其他线,就是三根

谢谢大家

网友A: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    找一找
电机只有三根线那就是“无感”了,没有霍尔传感器。
图里的HALL就是霍尔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    找一找
电机只有三根线那就是“无感”了,没有霍尔传感器。
图里 ...

我的目的就是学习一下,dspic的套路,没有用过熟悉一下,原来用mega8做过一版,开机就冒烟了,有阴影了,其实st做的很好,看过桂林电子的一个论文,方案很简洁,但是从稳定上讲,英飞凌估计没有能取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感无刷直流电机之电调设计全攻略.pdf    找一找
电机只有三根线那就是“无感”了,没有霍尔传感器。
图里 ...

21ic是有下载链接的,这里我贴个链接上来。
https://dl.21ic.com/download/ts608-1933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