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刚用中颖单片机,下载有问题,请各位大佬帮助

楼主(2021-03-13):
测试IO小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P1CR =0xEF;                //设置P1为输出口,0B01111111
        P1PCR =0;                //内部上拉电阻关闭
        while(1)
        {
                P1_3 =1;
                delay_ms(200);
                P1_3 =0;
                delay_ms(200);
        }
}
keil程序编译通过。
用sinoLink下载器,软件是Prowriter。选内部5V电源。加载工程,点按自动后,如下:
[2021-03-13 17:59:09]  选择芯片: SH79F085
[2021-03-13 17:59:09]  设备 (SinoLink) 已连接! 固件版本 版本: 2.10
[2021-03-13 17:59:09]  选择芯片: SH79F085
[2021-03-13 17:59:09]  设备 (SinoLink) 已连接! 固件版本 版本: 2.10
[2021-03-13 17:59:15]  自动编程开始......
[2021-03-13 17:59:16]  DeviceType: SinoLink(8051)
[2021-03-13 17:59:16]  插槽(1): 自动编程成功!
[2021-03-13 17:59:16]  自动编程结束......

第1次用,我不知道这个提示对不对,烧录是否完毕?
然后,用外部供电5V,P13 IO口无高低电平切换,说明程序不对,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大大帮忙

或者,哪位有sinoLink的使用说明,请给我一份参考,谢谢

另外,用keil无法下载,出现error。。。。,旧版本S8051.DLL等,请指教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还没搞定,自己顶帖。哪位大神了解,请帮忙

网友A:
大佬,解决没,我这边想请教下中颖的keil5固件包在哪里能下载安装

网友:
0xEF 不等于 0B01111111

楼主:
王兴超:没有解决,进行中。中颖的keil5固件包,您上中颖官网上能下载到。

123654789:0xEF 不等于 0B01111111,我疏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