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是在考验我们农民智商么?

楼主(2021-03-13):
搜索淘宝无意间发现一个产品,名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我们农民一亩地要种多少年才能买这一个产品,感觉也就几个铜环值钱,搞不懂为什么卖这么贵,仿制外国Sentek Drill公司产品自己改成不能拆卸就是创新? 硬件核心传感器部分可就就是fdc2114之类的芯片,没准连复介电常数都测不了,感觉要是100元我还是会买的。

估计个人不会买的
@zhengfish :哈哈,看到这产品的名字就想笑
@hobbye501 :传感器就是h只管测,后面还要有控制系统配套才行,有买这一套的钱还种什么地。
主要这东西 就算测出来点啥 也干不了啥事啊
这是测试谁手抖。。。。。。。。。??????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给个人用的,这价格种多少年庄稼才能赚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是给个人用的,这价格种多少年庄稼才能赚出来呀

农民应该用不起,比如我家3个人种7亩地,就算一亩一年纯收入有1000元,平均一个人年收入两千多,这个产品等于我种10年地的收入。

@songchenping :确实是这样,手握下土就知道干湿了,看下庄稼颜色就知道该不该施肥了,看到有虫子就知道要打药了,这些高科技真的用不上。
等你种10年后,你的经验已经超过仪器的测量范围了。已经用不上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农民应该用不起,比如我家3个人种7亩地,就算一亩一年纯收入有1000元,平均一个人年收入两千多,这个产品 ...

现在有些产品看宣传高大上,实际使用当中则问题不断,有时还真不如我们自己搞的小东西好用。这类东西都是给公司用的,而且其中的猫腻不言自明。

网友B:
智商水分测定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产品看宣传高大上,实际使用当中则问题不断,有时还真不如我们自己搞的小东西好用。这类东西都是 ...

关键是价格太离谱了,可能也就拿国家经费的能买的起,这价格都不如买台矢量网络分析仪测,个人用抹掉两个0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智商水分测定仪

看到这名字就想笑,能测智商确实厉害

网友C:
科研院校做研究用得着,还有,人家标价那么贵肯定是有理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科研院校做研究用得着,还有,人家标价那么贵肯定是有理由的。

对也就科研院校不差钱的能买的起,不知道国外同类产品多少钱,没准比国外的便宜。我能接受的价格最多200元,农民眼里超过100元就觉得贵了,两万元可以钻一口200米的水井,就不需要节约水了。价格贵可能还因为这东西比较冷门,少数人垄断了技术,如果把方法分享出来人人都能做就不值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也就科研院校不差钱的能买的起,不知道国外同类产品多少钱,没准比国外的便宜。我能接受的价格最多200 ...

1.这个就不是给农民用的
2.国外的价格换成*币,也贵,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也就科研院校不差钱的能买的起,不知道国外同类产品多少钱,没准比国外的便宜。我能接受的价格最多200 ...

   这种东西走不上量,不卖贵点,研发费用根本回不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价格太离谱了,可能也就拿国家经费的能买的起,这价格都不如买台矢量网络分析仪测,个人用抹掉两个 ...

价格不合适可以砍价啊,说不定砍到最后,20块钱他就卖给你了。

网友F:
这个可以圈钱用

网友G:
价格未必是真实的,想确认,还是找生产商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走不上量,不卖贵点,研发费用根本回不来

确实用这东西的地方比较少,但是这价格也太吓人了,国产100M示波器才2000元,他这个可能就是买个外国产品拆了仿制,自己加个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不合适可以砍价啊,说不定砍到最后,20块钱他就卖给你了。

被这价格吓倒了,忘记还可以砍价了,不过我就是看看,我家打农药还是用的手动喷雾器呢,超过100元的东西我就要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买。

网友H:
我们这群搞技术的穷比鬼,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

楼主:
都是一些高大上的东西,还有什么四轴飞行器通过光谱看农田,这些东西感觉距离我们农民太远了。

@yjmwxwx :做与不做取决于你哦。背后的实质不是别的,仅仅是钱,而且是你对钱的态度和选择。
@chunyang :转了一圈又回来了,搞的这些高科技可能很快就让我做不成农民,以后可能只能做梦才能回到现在悠闲的生活。
@yjmwxwx :说了这么多,那你不觉得这些才是离农民越来越远么?比之你之前说的“高大上的东西”,岂不是极端了许多?
@chunyang :世间最长久的东西就是什么也没有,只要存在就不可能恒久不变,不平衡才会存在,谁能维持不平衡的时间越长当然就越厉害了。。 我属于文盲实在看不到人类哪里强大,只看到人类很弱需要不断改变才能生存下去,身体变的速度不够快就用工具,人家健壮的物种什么也不变就能维持很长时间的生存。
@yjmwxwx :照你这么说,生物不如石头,生物那么脆弱,会死甚至会灭绝,石头就不会,石头的历史也远远早于生物,也必将久于所有生物。再进一步说,所有质子都是创世大爆炸的产物,历史最为悠久,半衰期则长过所有恒星的寿命,那还要什么石头?连石头都弱爆了……
@chunyang :地球上生物出现这么长时间,现在能看到的在地球生存时间长的都是没科技没智慧的,人类这样子发展很快自己就把自己灭了,人类发展终极目标就是消灭所有生物,用人类笨拙的机器代替整个生物链。人类科技现在能做一个插到地上就出粮食的机器么?如果做不了还不如植物的科技厉害,人家不用人类维护可以传无数代,人类造的这些东西离开人运行100年都成问题
@yjmwxwx :照你这个说法,显然大自然是反科技、反智慧的,显然带有某种目的性,进而说明本身具有某种意志,可惜这与大自然的定义不符。至于发展的快慢跟是否持久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平衡跟科技也不是矛盾体,你的关注点就错了。
@chunyang :大自然会自动平衡的,你科技越厉害大自然平衡的力度会越大,历史上人口少饥荒还可以吃树皮草根,现在人口这么多稍微变化下都不敢想象会什么样,发展的慢才能稳定长久,发展的快表示系统不稳定,不稳定的东西不可能长久,不用大自然动手自己就自然灭亡了。
@yjmwxwx :那么不妨比对一下历史上气候稍微变化一下的后果。有科技,尚有机会,越先进则机会越大。无科技,就地等死吧,历史上哪次灾荒不是尸横遍野?
@chunyang :现在别看比古代生活的好但是不长久,古代农业生产上千年对环境破坏也不如最近100年的厉害,现在人口这么多只要气候稍微变化下农业就可能不足以支撑现在的人口,这种发展就是把后代的发展空间提前享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未必是真实的,想确认,还是找生产商咨询。

可能是吧,这东西再怎么说不可能这么高价格,能买个不错的仪器了。

@chunyang :搜索下国内有的厂家做和他一样的才900多元。
@yjmwxwx :测土壤湿度的设备应该不止这种,除非有什么特定的功能或精度要求之类。
@chunyang :你说的可能对,这个价格不是实际价格。这种同类产品还真不多,国内就搜到这家做这种,国外搜到两家,国外的两家价格也不透明还要从分销商那里买。
@yjmwxwx :那同类产品应该不少,前面已经说过,此价格未必是真。
@chunyang :测土壤湿度就是测电容,他这个可能就是测电容芯片的方案
你得看用途,有些用途没法用其它廉价的设备或手段实现,必须依靠特种设备,那贵就是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群搞技术的穷比鬼,贫穷限制了想象力啊!

我买的示波器才用了150元,连上千元的示波器都不舍的买,看到他这价格真是被吓到了。

@chunyang :便宜的肯定不能和贵的仪器比,但是和他这个传感器比没问题,他这个可能还测不了实部虚部。
@yjmwxwx :100多的网分够用,说明你根本不需要真正的网分,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去街角菜市场买菜,自行车很可能比法拉利好使,但能用这来说明法拉利的价格是否合理呢?
@chunyang :其实市面上100多测驻波就够用,没必要测的很准,差不多就行。
@chunyang :价格差很多但是用电磁方法测土壤湿度一样测不准,都要根据不同土壤校准,他这个传感器可能就是仿制国外的,国外有拍摄内部电路照片,看着就一个芯片,不是检波的就是测电容专用芯片,连屏蔽都没有,不是矢量网络分析仪用的方案。
@yjmwxwx :精度问题也得看需要,一味的要求高精度并无意义,够用就好。
@yjmwxwx :150元的矢量网分跟几十万的完全两码事。
@chunyang :测量土壤湿度用这种方法测不准,只有烘干称重能测准。150元就能买个矢量网络分析,代替他这个没问题。
高频网络分析仪的价格动辄数十万。有些事儿,不是你舍得不舍得的,没有金刚钻就是做不了瓷器活儿。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用这东西的地方比较少,但是这价格也太吓人了,国产100M示波器才2000元,他这个可能就是买个外国产品 ...

  运作公司要养工程师的,费用10W-30W一年,你这个东西一年只卖10个都不够养一个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作公司要养工程师的,费用10W-30W一年,你这个东西一年只卖10个都不够养一个工程师 ...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需要用这东西的人太少了,一个公司也好多人要吃饭,要是人工不算钱只算材料费用可能200元差不多,我们农民种粮就不算人工成本,算的话肯定赔钱,别的行业人工费用太高了。

网友I:
2W4  确实是贵了点 普通家庭消费不起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买的示波器才用了150元,连上千元的示波器都不舍的买,看到他这价格真是被吓到了。 ...

这个不能比的,示波器是大批量生产的,由生产线出来的,经过核算的。这个东西市场不大,很可能还没有形成生产线就拿出来试销,销多少赚多少无所谓,价格离谱不稀奇。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给地方、 政府相关检查部门用的。 问题是这个东西要有相关合格证,好比仪器仪表的证明。 ...

作为产品这些东西当然有。

网友L:
你错了,这是给公司报销的,自用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M:
某台制汽车欲在大陆销售,原本定价两岸相同,但合營商说卖贵一点,民众才会认为是好车,于是销陆的定价再提 ...

确实价格高让人觉得就是好,其实和200元的传感器用起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2W4  确实是贵了点 普通家庭消费不起啊

是啊,所以这东西靠种地那点收入是用不起的,也就拿国家财政的能用的起,普通用户买个200元的其实和这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不能比的,示波器是大批量生产的,由生产线出来的,经过核算的。这个东西市场不大,很可能还没有形成 ...

这价格肯定用的少,这种可以测量多个深度的土壤湿度,安装方便钻个孔放下去就行了,针式的还要挖坑比较麻烦,就是价格太高了,一般人不可能买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错了,这是给公司报销的,自用谁买

自用便宜的也100多元,还是单点测量的,100多的农民都觉得贵,他这个只能不差钱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价值的。 第一,这种便携式的,

而国家实验室的都是  台式的土壤测试。包括实质测试等 ...

测成分那是利用光谱测,测湿度是电磁,光谱的仪器比电磁的还贵。其实只有实验室烘干法能准确测量土壤湿度,电磁的方法怎么也测不准,这可是个难题,土壤成分非常复杂,每个地方的土都不一样,有的厂子传感器里面有数据库能自动识别不同土壤。

网友N:
认真你们就输了。搞市场的和搞技术的思维果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N:
认真你们就输了。搞市场的和搞技术的思维果真不一样。

确实不懂,等搜搜国外同类产品多少钱

看样子国外产品价格也不透明,还要从分销商那里买

楼主:
百度搜搜看到这个,这个看着还不是非常吓人,但是这种管式土壤水分传感器早就被别人注册专利了,他们做不侵权么?

楼主:
随便搜了下专利,现在低成本的土壤传感器一般就是上面专利说的这个方案,这东西是他发明的么?

终于找到价格还算不太高的了,可能方案和上面那哥们申请的专利用的方案差不多,这种方案几十年前就淘汰了吧?
网上找了两个这种方案的电路图

就一个晶振输出高频信号,然后电阻和传感器板极间电容串联分压二极管检波,就这你也卖农民这么贵啊,用这种淘汰几十年的方案这不是糊弄人么?

就这淘汰几十年的技术还要保密,这不是搞笑吧。

网友O:
一看就不是卖给农民的,就算他按照成本价,比如240或者,340,农民买来也是没有任何用处。。根本不需要,至于其他么用途么,估计也就是搞科学研究啥的,啥东西都要有科学的数据支撑什么的。。。

网友P:
不是给个人用的,但是即使如此,价格确实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看就不是卖给农民的,就算他按照成本价,比如240或者,340,农民买来也是没有任何用处。。根本不需要,至 ...

可能是吧,同样一个东西不同厂家价格差这么多倍,材料成本可能也就100元,感觉都是互相仿制,要不怎么外表结构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给个人用的,但是即使如此,价格确实贵了

价格吓人,名字也有意思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吧,同样一个东西不同厂家价格差这么多倍,材料成本可能也就100元,感觉都是互相仿制,要不怎么外 ...

基本都这样,没有那么多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