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递函数数值的计算

楼主(2021-03-13):
线性时不变电路的传递函数是两个多项式之比,例如某个网络的输入阻抗表达式为:

如上图所示,如果问在s为某个数值时,如s=-3,此时的阻抗为多少,改怎么求??

把s=-3代入上式,计算过程太麻烦,而且不能用计算机求解,怎么办?

楼主:
这里有个非常牛叉的快速计算方法,手工计算只需10来秒: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手工计算出结果是-502.

我服你的呵,知识量太高了,能否详细点,好让人学习掌握。而不是自已欣尝结果。

楼主:
参考资料:

本文根据下面帖子加工改编而成。

网友A:
大佬你开过一个帖子 说计算模拟电路中 设BE结电压0.7V 是多么的省事的那个帖子 主题是啥 找不到了。。。看了杨建国的视频,他说“你别管这就是0.7方便”,哈哈 还真叫你说到了  请问你得那期主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开过一个帖子 说计算模拟电路中 设BE结电压0.7V 是多么的省事的那个帖子 主题是啥 找不到了。。。看 ...

我发过2个相关的帖子,最近的一个是:

https://bbs.21ic.com/icview-3073302-1-1.html

三极管的IC和VBE近似是对数关系,所以VBE的变化对IC的影响是巨大的,大约VBE每变化50mV,IC就变化一个量级。

所以如果三极管的实际VBE是0.6V,而直接套用0.7V这个数据,结果误差近似为两个量级。

运放对数放大器就是以BJT当反馈元件。
感谢大佬!!!按你这么一说Vbe 设定在0.7V对计算真是太省事了啊。。。可能我还不涉及到那么深的原理,也就是搞搞维修罢了,顶多弄个电路东拼西凑 搭个积木,唉 真是没设计啊,我还是感慨 硬件都是老外的 原理也是老外的,自己却名副其实是个组装工!

楼主: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感觉什么东西好玩、有趣,一旦学生自己有了浓厚的兴趣,就会有学习主动性,于是学生和老师都轻松。
反之一味的搞应试,老师逼着学生做没有兴趣做的事情,老师累,学生厌恶,双方都累。

而要想让学生有兴趣,老师本身就要通俗易懂讲清楚一件事的本事
例如下面的视频,他就抓不住重点,我听着都犯困,也听不懂到底想干什么。

楼主:
而同样的内容,我只需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想听不懂都难。

首先,观众只需有一点最简单的矢量知识即可,大一高数中的那点就够了。

然后,在复平面上有个直线,下图中用蓝线表示,线上有一定点P1,然后P是变量,可以沿着直线运动。

第一个问题:根据矢量的意义,在上图中画出矢量P1和P------------我已经用粉色箭头标示好了。

第二个问题,当P沿着直线运动,矢量(P-P1)的大小如何变化,变大还是变小???
如下图所示,黑色箭头标示矢量(P-P1),很明显,当P点在P1点下面,而且向下运动时,矢量(P-P1)的幅值是变大的,而且方向是沿着直线朝下的。

但是如果P点在P1点的上方,此时矢量P-P1用下图中的黑色箭头所示,很明显方向和上面的情况相反,而且当P点沿着蓝色直线向下运动,矢量P-P1的幅值不断地变小。

所以,总体效果上来看,当P点从P1点上方,移动到P1点的下方,在此过程中,当P点经过P1点时,矢量P-P1的方向改变了180°------由指向右上方的箭头,变成了指向左下方的箭头,

总而言之,角度变化180°,即Π。

如果矢量P-P1上有K次幂,那么相当于角度增加了K倍,由原来的Π变成kΠ!!!!

至此,证明出视频中给出的结论:

楼主:
视频中讲了15分钟,我只需2分钟就讲清楚了,而且一旦观众理解了,想忘记都很难,只要你脑海中有上面的矢量图浮现,马上就能回忆起整个过程。

如果背诵视频中的公式推导过程,估计1天之后就忘光了。